[問題求助] 西屋 WT-P4600DT 畫面問題

楼主(2012-01-10):
這台電漿電視..畫面不清楚..有點像油畫..畫面不清楚..不知道電漿電視有沒有邏輯版..不知道哪邊出問題..哪為大大  能  提示一下..

网友A:
不知道電漿電視有沒有邏輯版

y 板故障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電漿電視有沒有邏輯版

y 板故障可能性很大

請問  y 板  是電視後面左邊  還是右邊

网友A:
機板上有寫

网友B:
照圖一看應該是面板問題(老化)或更新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板上有寫

這邊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0-1-1.html好像寫說是X板上一顆PMKC03-05S05  不知道是Y版還是X版有問題..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圖一看應該是面板問題(老化)或更新程式

去找了 一下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0-1-1.html他是說X板上一各叫PMKC03-05S05有問題...可是要怎用電表量他好壞...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找了 一下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0-1-1.html他是說X板上一各叫PMKC03-05S05有問題...可 ...

网友C:
兇手應該就是哪一顆DC to DC Conver,快去找一顆回來換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兇手應該就是哪一顆DC to DC Conver,快去找一顆回來換換吧~~

不知道用電表可否量他是否好壞..若可以不知道如何量...是否電漿電視裡面都有這顆P-DUKE PMKC03-05S05   ..他是不是很容易故障

网友:
Spec.給你,您看看吧.
這顆只要華映46吋面板的都有

235.63 KB, 下載次數: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