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又有一個不懂得零件!資料無從查起!

楼主(2012-01-10):
狀態是三洋42吋電漿,搜尋信號會搜不到偶而就可以,這顆零件搜尋信號時正常與異常的電壓差0.5-1.2v,也就是說異常時的電壓會比正常差0.5-1.2v。

网友A:
這個好像是(記憶IC)跟24C
的功能一樣
東元的主板(好像有這一顆)28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是(記憶IC)跟24C
的功能一樣
東元的主板(好像有這一顆)2811

應該不是吧!他有10pin耶!並且是兩顆,併列在外接視訊盒與電視的通訊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吧!他有10pin耶!並且是兩顆,併列在外接視訊盒與電視的通訊port。 ...

我看錯了 sorry

謝謝您回復

网友B:
機型是什麼?
在那一塊板上?
零件位置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型是什麼?
在那一塊板上?
零件位置編號?

機型是 SMP-42HD6
在AD板上
零件位置編號是 N203

网友C:
是不是    "CM1213-08MR" ? 大大 google  看一下吧

IC 表面是打 D138 ,    MSOP10 包裝,

8-Channel Low Capacitance ESD Protection Arrays CM1213-D.PDF (374.84 KB, 下載次數: 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CM1213-08MR" ? 大大 google  看一下吧

IC 表面是打 D138 ,    MSOP10 包裝,

好像是耶!謝謝!
不知是否這個問題,希望能修好,找零件去了‧‧‧

网友:
這是消除靜電用的
難道是信號被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