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K8NF-9 不觸發.

楼主(2012-01-10):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是新手第一次維修自用電腦GA-K8NF-9 這主板不上電,檢查ATX 沒發現有短路的現象,MOSEFT 跟 晶振的電壓也正常,強制 PSON短路時有時可開機,想說就這樣加減用.可是使用一天關機後在次短路時就不能保持開機了,想說問題出在IO.更換IO 晶片IT8712F(GB)還是同樣的情形. 爬文發現PSON的提前是SLPS3要進去PSIN 才會把PSON拉低.. 經測試發現SLP3沒電壓也沒有跳變.I請教各位大大問題出在那裡?是不是整合橋不良?   TKS.

网友:
在確認了atx綠線沒短路後,可從橋的開機條件查起,先確認3.3VSB、32.768Khz及25M的石英晶振;同時io收到5VSB正常後會發給橋一個RSMRST#(k8架構裡稱PWRGD-SB),再從開機排針往回查,當觸發排針後,io收到高低高的訊號後會給橋一個觸發信號,橋收到後在各條件都滿足下會回給io一個SLP_s3#,io收到後會拉低綠線開機,大致過程是這樣,供您參考~

网友:
多參考舊文維修實例...
939版子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整合橋虛焊...
將近8~9成的939版子只要將整合橋回焊就完修了....

网友:
大部份是整合橋出問題,我遇到兩次了,也回Gigabyte好幾次了,還是無效,很火大,有一天心血來潮,用注射針筒灌一些助焊劑進去,然後用熱風槍加熱,因為我有溫度計可以看,大約加熱5分鐘,230度,回到常溫後開機正常用到現在,這是我的經驗,給人修修不好,當PIGOO會員最大的好處就是這樣,會有一堆大大告訴你可以怎麼做?既然有問題,自己試一試也不錯!

楼主:
感謝各位樓上大大指教....小弟會依各位長期累積下來的經驗去俢俢看. T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