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TX110

楼主(2012-01-10):
我有一台EPSON TX110 算是複合式噴墨印表機..
開機後掃瞄器光棒歸位後馬達繼續轉..
就會出現答答答的聲音..

上網查看蠻多這個問題..
有人說是馬達問題.(有詳細拆解)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11031603786

今天上網拍查了一下..賣家說是掃瞄光棒問題..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1037120593#qna

已經過保了且也改供墨系統..
請問眾痞友有人能否確定是馬達還是掃瞄光棒問題呢??

网友:
掃瞄光棒+1
建議您先拆下光學系統清乾淨,這招不行再換燈管

楼主:
掃瞄器裡面應該都蠻乾淨的...
清過了還是一樣...

那個光棒只有整組換了嗎??
還是有其他辦法修??

网友:
馬達是普通DC的話
看看編碼器輸出在轉動時有沒有脈沖

网友:
不知道是否跟"光碟機"一樣
定位開關接觸不良or故障

楼主:
現在costdown那麼多已經沒有做那個光遮斷器了...

開機後馬達會把掃瞄光棒向右帶出來一點再向左回歸位點
歸位點是一個長白色條上面有一個黑點..

理論應該說掃瞄到那個黑點就會停止馬達轉動...
現在狀況就像沒掃到馬達一直轉..

然後所有的燈都閃..印表機就整個無法使用...
拔除掃瞄器排線和馬達電源線也是無法使用..

看起來這台算是地雷了..一堆人壞在掃瞄機組
http://tw.myblog.yahoo.com/kato- ... &l=d&fid=23
http://bbs.printdiy.com/viewtopic.php?f=43&t=2396

网友:
我的是TX100

還不錯,蠻超值的.

网友:
掃瞄光棒
需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