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捷元 LG701 液晶螢幕 閃一下無畫面

楼主(2012-01-10):
1.第一次側邊AC電源開關ON,可顯示3秒後背光消失

2.VGA有接訊號時,綠燈 有聲無影

3.按電源鍵關機,再開一樣無背光有聲音

4.側邊AC電源開關,關閉再開可顯示約3秒後背光消失

5.如果在背光消失前按電源鍵關閉畫面,再按電源鍵開啟仍然可顯示(可重複操作)

6.直到背光自動消失後電源鍵開關機都無法顯示畫面(除非關閉側邊AC電源開關)

以上是小弟觀察結果,對案情不知是否有幫助

目視無異樣,電容無凸,也都拆下測量容值正常,再來就不知該往哪裡走了

各位前輩是否指引一條明燈

紅圈高壓處已補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lg701
fks大...同機種

网友:
先用原來的板點正常的燈管組看看

楼主:
neoplus大
我也只會拆電容量電容,可是電容都正常

狼大
維修機會很少,只是這一台擺了幾個月沒動它,再次接電就有此現象
所以暫無正常燈管可測

感謝前輩給與方向....
很盡力的去量SMD電容(無短路),電阻(阻值也差不多),晶體接腳也都互量過沒有特別低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