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拆機的情況下,面板好壞判定?

楼主(2012-01-11):
請問站上大大
在不拆機測量的情況下,由目視面板的影像及電源動作情形,是否能馬上判定電漿及液晶面板不良?
~謝謝~

网友A:
無法斷定>>>面板破用強光照射檢視面板有無破裂>>其餘>>>賭面板有無故障

网友B:
如果目視無法看出破裂,其餘就靠維修經驗,常常壞面板的機種,同一批都差不多,靠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斷定>>>面板破用強光照射檢視面板有無破裂>>其餘>>>賭面板有無故障

不好意思...請問BEER 大
除了目視面板破裂之外...還有其它的方法判定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目視無法看出破裂,其餘就靠維修經驗,常常壞面板的機種,同一批都差不多,靠經驗 ...

請問阿資大
是否必須拆機測量之後較為精確!
或是有其他快速判定面板好壞的捷徑?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阿資大
是否必須拆機測量之後較為精確!
或是有其他快速判定面板好壞的捷徑?

維修品牌多,數量累積下,自然而然大概會壞的都視同零件居多包含面板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