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次來8台電漿電視>>維修中

楼主(2012-01-11):
1..大同YD07面板3無電源拆機簡式電源1M0880燒毀更換已修護
2...2台V-TEK還沒拆.
3..2台聲寶面板YD01>一台電源保護亮紅燈>>一台地址排線故障電源維修中另一台已修護
4..LG V6面板電源故障\無維修中
5..TOPTEN>>Y扁故障檢查Y板Q252>5N3003 Q262.Q263>>6030V44
D259>>03A F4 4C
等料
6.n三洋 ..面板YD07 有聲無影>>Y板故障 燒毀5N30114顆>>待料中

7.徵>聲寶裡面4個黑色腳架2個上面裝喇叭兩個下面一個裝開關>>腳架一對

网友A:
電漿電視是較難修嗎?市佔比例較少,是不是比液晶的貴,使用年限較長嗎?一下子來八台,有夠你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漿電視是較難修嗎?市佔比例較少,是不是比液晶的貴,使用年限較長嗎?一下子來八台,有夠你忙的。 ...

1.不懂單板如何啟動>>光電源板就夠你玩>>
2.是>>對
3.個人使用狀況電漿畫質較優
4.練功夫

网友A:
1、早安呀!或是人未眠?
2、質彩較優是對,剛出時貴很多、現在比較平民化了。就是不能普遍!會被汰掉嗎?
3、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早安呀!或是人未眠?
2、質彩較優是對,剛出時貴很多、現在比較平民化了。就是不能普遍!會被汰掉嗎?

我上班時間下午1點到早上3點>>安靜修理
我不管會不會淘汰>>全平面29吋crt還賣3000以上我又不賣
只修
客戶要修我就修>>商業秘密>>他有賺我也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班時間下午1點到早上3點>>安靜修理
我不管會不會淘汰>>全平面29吋crt還賣3000以上我又不賣
只修

一般電漿收費可以稍微偏高,8台一次完修,過年前交件,等於領了年終獎金加油。

网友:
對啦! 有賺頭就修,管他電漿會不會被滔汰........

電漿畫質是比液晶好,視角也好,就是貴,但是追求高畫質的人還是有啊!
就是要肯花代價了...

平面電視和 一般 crt 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偶就是其中的受害者.....

网友C:
好羨慕..一次8台

网友:
肯定版大功夫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羨慕..一次8台

不用羨慕!這代表BEER 大平時有練功...功夫到家...取得客戶的信任..才有此番的成績!
要是一般人,來個800台也是沒有用的啦~
~術業有專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漿收費可以稍微偏高,8台一次完修,過年前交件,等於領了年終獎金加油。 ...

年終獎金?? BEER大的目標是100.....
可能快接近了!!!

楼主:
今天猜V-TEK2台有一台有送修貼電源故障
報價4500>>經拆開檢測電源小板1000UF.35V爆了連鐵殼都飛了
AC輸入到繼電器小板輸出接線腳燒毀 原因通病改用直接接線
修護後通電測試>>修護熱機中

另一台也是電源小板1000UF .35V電容禿起更換換後
正常開機>>熱機中
聲寶面板YD01電源故障開機亮紅燈保護>>>經查開機VS沒一次到1XX>>30V緩慢升起造成
保護檢VS查起動電路C8014>>1UF故障容值為0>>更換後還是依舊
在查HIC8002小板>>全部鋁殼電容故障>>外加一顆電晶體
修護後側是正常 熱機中
1.只差待料>>明天內地寄來材料
頭痛的是ASP-208電源
因為零件被拆多處>>>也沒單板起動方式
頭痛中

歡迎同業>>>故障電源寄來修護>>>或拿來賣我

网友D:
大大您好,請教一下,APS-173,單板起動是PFCgo VCgo Vsgo接3.3V就可以啟動了嗎??
我現在手上有很多片,不知道怎麼單板啟動,請大大開示

网友:
beer大全修好了嗎?快過年了,賺些好把荷包裝滿。等你好消息。早期電漿都是oem的吧,拆下來一看大同小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請教一下,APS-173,單板起動是PFCgo VCgo Vsgo接3.3V就可以啟動了嗎??
我現在手上有很多片,不知道 ...

我不會這片單板起動

這片L501會異音>>
應該是旁邊T502靠近L501這一面脫膠引起

avavvva大大>>只差APS-208電源這兩天應該可搞定

网友E:
以前我家的電視就是電漿.....
後來搬家就送公司同事了.....
現在換成液晶....說真的,看的真不太習慣....
色彩差一截....怎麼調就是調不到覺得漂亮的色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家的電視就是電漿.....
後來搬家就送公司同事了.....
現在換成液晶....說真的,看的真不太習慣....

以後可以改用OLED了~~畫面漂亮~又可彎曲~~

缺點~壞了就是換一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家的電視就是電漿.....
後來搬家就送公司同事了.....
現在換成液晶....說真的,看的真不太習慣....

畢竟主動發光(電漿)與被動控制光通過與否(液晶)還是有差,加上液晶存在影像延遲/拖影問題,看習慣電漿後,液晶會看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