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線徑/AWG方法~有錯請各位大大指正

楼主(2012-01-11):
起因...買到一箱疑似仿冒的AMP-CAT5e網路線...
當初在店內看到有覺得怪怪的...(怎麼會有小箱裝)不過看看價錢跟大箱的平均起來似乎差不多,而且用量不大...所以還是決定拿小箱
回家後先剪了一小段~實心銅線,切面也很亮,有一定的硬度~恩...因該不是假的吧!
不管~先換線再說!小弟本來的網路線很雜...各牌子都有><這次下定決心一次都換掉
PS:2層樓,一台集線器,一台無線分享器,一台IP分享器,4台電腦,上下各約用掉25M的線
拉線過程中越拉越不對勁...咦~怎麼沒有尼龍繩@@?
拉完一層就決定上網查資料,不過也是沒個結果= =!
大部分的說有,有人說沒繩子是被AMP退貨的自有品牌線..總之~很亂!
回頭看看外箱有印上AMP/線也有,白色的外皮
不過箱子上多印上了:[柏旭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門市代理]  字樣
於是我更混淆了...柏旭佳代理的東西光華也很容易見到,因該不算小吧...
最後決定!不管是不是AMP,先量線徑再說~
網路賣家標示AMP線徑0.5mm 24AWG
線材上也是這樣標示
於是拿出剝線鉗,想說既然是0.5mm那用0.5mm那格照道理來說是不能傷到線,卻可以剝除外皮
如果用0.4mm會把線咬出一到凹痕~
打了這麼多,各位也看累了吧....總結:線是0.5mm沒錯!0.4會咬進去
剝線鉗上也有對應的AWG規格0.5mm==>24AWG
於是決定...就用吧,再怎麼樣也比用那些雜七雜八的線好...有的還是鋁線,不然就是很細的銅線
當然~如果有大大能教如何分辨AMP網路線真偽,也請多多指教^^感謝!
附上一張絞線密度[橘/宗]一樣 [藍/綠]一樣!(不是政治喔!)
綠色的被我剝開脫衣服了,所以只拍3組

网友:
一般測量線徑都會用線規

楼主:
正好手邊沒有~嘿嘿
克難代用版本~

网友:
絞線密度應是 [橘/白橘] 和[綠/白綠] 密度是一樣的,另外的兩組就比較疏一點

楼主:
可是這條是[橘白/橘][棕白/棕]一樣耶!  這樣有影響嗎?
打線方式為568B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這條是[橘白/橘][棕白/棕]一樣耶!  這樣有影響嗎?
打線方式為568B

看了你的絞線品質是不錯的哦!
除了對絞數色碼不對之外,品質算是不錯的,只是已不符規格了

楼主:
不符規格??不太懂你的意思耶

网友A:
看到那隻游標卡尺,我突然發現,我已經把那個讀取數值的方式忘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符規格??不太懂你的意思耶

沒記錯的話對絞數要和色碼匹配,因為網路線主要傳輸是 [白橘/橘] 和[白綠/綠]這兩組,所以對絞數要比另外兩組多,這應是和傳輸的抗雜訊能力有關,如果有說錯了請指正。

說實在您買這捲網線,品質算是不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隻游標卡尺,我突然發現,我已經把那個讀取數值的方式忘光了     ...

這種是舊式的游標卡尺,新式的都用指針就直接讀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隻游標卡尺,我突然發現,我已經把那個讀取數值的方式忘光了     ...

看最下面的0移動到哪?在對應上面刻度...不過眼力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的話對絞數要和色碼匹配,因為網路線主要傳輸是 [白橘/橘] 和[白綠/綠]這兩組,所以對絞數要比另外 ...

會不會是故意將再用的2組做成絞線密度不一樣來防干擾呢??
10/100是只用到2組  [1/2/3/6]顏色就看打線方式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是舊式的游標卡尺,新式的都用指針就直接讀取啦!

電子的也很方便...不過我做車床的朋友還是喜歡拿指針的!不怕油,只怕摔...
一支都快1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