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幫我看看~~~如圖

楼主(2012-01-11):
我有更換一顆爆漿電容~通電測試連接主機版也是無反應~請各位高手教我修理~謝謝~

网友:
看你的提問內容
就知道你站內的基本維修教學文
連看都沒有看

+5V 待機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如圖   ,再上電

量各種電壓 看是否異常

楼主:
測量結果都不足~請高手教導下一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結果都不足~請高手教導下一步~謝謝~

所謂〝量測結果都不足〞是指多少?把數值po上來。
在power開機,未將綠線短路前,5Vsb有沒有?
樓上兩位都指出了方向,但............

网友:
至少…
您也要把板子拆下來吧

网友:
請先把電源供應器獨立測試
確認各組電壓正常再說

電源供應器上電後,+5Vsb應該要有5V電壓
再把綠色線與黑色線短接,此時電源供應器要能正常起動
各組電壓才會有輸出
請先按此步驟試機,再把各組輸出電壓數據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結果都不足~請高手教導下一步~謝謝~

下一步最快送回 FSP 維修。

网友:
jeanshyen 先進說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97&pid=432470

什麼是電源 PG 信號 PG 值(轉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259&pid=430944

楼主:
對不起喔~因為我對電子的東西不是很熟悉~什麼電路圖?~要如何測量都不會~目前只會換爆漿的電容~其他的都不太會~我是真的很想學~請各位高手可以一步一步教我~我帖圖~你們就教我如何測量~黑棒放那?~紅棒放那?希望你們不會嫌我煩~我用的電表~電供器如圖~在此先謝謝你們~

网友A:
請問,這款電錶共用點,不是接在黑色測試棒嗎?

共用點 接黑色測試棒

直流電流 測試點 或 電壓、電阻、二極體、蜂鳴  測試點 接紅色測試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款電錶共用點,不是接在黑色測試棒嗎?

共用點 接黑色測試棒

我已經把黑棒換過了~這個有差別嗎?可以幫我解釋一下嗎?謝謝

楼主:
未短路
用200K測量
PS-ON紅棒+COM黑棒=13.41
COM黑棒+ +5VSB紅棒=2.60
PW-OK紅棒+COM黑棒=3.68

短路
用200K測量
COM黑棒+ +5VSB紅棒=2.17
PW-OK紅棒+COM黑棒=3.24

這樣測量對嗎?請高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B:
用200K測量???  您用錯電表檔位 要用[直流電壓]

電表檔位 紅色轉盤 請撥到黃色箭頭 [直流電壓 DCV 20]
然後 再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00K測量???  您用錯電表檔位 要用[直流電壓]

有短路沒短路這樣子量都沒數值~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把黑棒換過了~這個有差別嗎?可以幫我解釋一下嗎?謝謝

我被問倒了,為什麼要將黑色測試棒插入"共用點"

我只知道公用點(COM),一般都是插入黑色測試棒

關於這個問題,要麻煩論壇的先進幫忙解答n_067|

關於電源供應器,是從家用交流電(AC)轉換成直流電(DC)

電源供應器送電後,要測量電源供應器24PIN電壓,請先將

電表檔位切換到直流電壓(DC)進行測量。

若只要測量電源供應器24PIN的+5VSB電壓,只要切換到直流電壓(DC) 20,
就可以進行測量+5VSB電壓。

測試方法

1.電表黑色測試線 插入 電表 共用點 , 紅色測試線 插入 電表 電壓、電阻、二極體、蜂鳴 點

2.送電給電源供應器  (送電情況下,請注意安全)

3.黑色測試棒插入 電源供應器 24PIN 的 任何一條黑色線 (COM)點上

4.紅色測試棒插入 電源供應器 24PIN 的 紫色線 (+5VSB) 點上
PS.一般電源供應器紫色線為+5VSB,但也有例外,請找電源供應器24PIN腳位圖

就先測量送電後+5VSB是否有電壓輸出結果貼出吧!

若可以,請改一下標題,寫出這台電源供應器的廠牌及型號,這樣方便大家參考!

网友B:
+5VSB電壓輸出結果 沒數值  待機電源不正常==> 先修+5VSB電壓

先消化這篇 電源維修的置頂文
w大大所說過的話,新手可以進來看,w大昨晚讓我失眠到三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12811-1-1.html
1 、首先,我認為拿到POWER時,第一先檢查5VSB,5VSB的腳位在第九腳紫色線,怎麼量呢,將三用電表打到直流檔位,然後黑棒接黑線、紅棒接紫色線,有5V,有就修低壓,沒有就修高壓。

修高壓==>對非專業人員(不懂電)的人 有危險 請您千萬千萬 多注意安全

不插AC電
1. 檢查保險絲
2. 測量橋式整流器,把橋式整流器拆下後,電表打到二極體檔位做測量
  (沒照片 無法指出 給你看  位置在  保險絲~~高壓電容  之間 )

插AC電
3. 檢查高壓處電容每個要有150V
(     容我多囉嗦一次    請您千萬千萬 多注意安全
  例如高壓電容旁的 散熱片有電 誤觸電 勿使散熱片觸電源機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電壓輸出結果 沒數值  待機電源不正常==> 先修+5VSB電壓

先消化這篇 電源維修的置頂文

我把他拆下來了~幫我看看要量那一個~謝謝~下圖
有一個元件被我不小心扯下來ㄌ~要黏回去嗎?他有3個腳~可是只黏2個腳~對嗎?

网友C:
那種三隻腳的,要拆下來測量才會準 .....
斷了腳就有點糗了,因為三隻腳都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種三隻腳的,要拆下來測量才會準 .....
斷了腳就有點糗了,因為三隻腳都是有作用的 ...

网友D:
危險 ~~ 危險 ~~ 真危險 ~~

看完這些文章 , 我很佩服這位大大的勇氣 !!

我只想說三句話 !!

爬文!! ~~ 爬文!! ~~ 再爬文 !!!

网友:
您請看三隻腳的電晶體上面編號,上網去查詢他的規格書datasheet
按照datasheet上面的腳位定義來測量
看腳位間有沒有不應該導通的通了,或者外觀明顯破洞燒焦

网友B:
橋式整流器位置

橋式整流器 用電表二極體擋檢查 如下圖紅黑色箭頭代表測棒

如果保險絲沒斷 通常橋式整流器 也不會故障
可以先跳過不檢查橋式整流器 直接去檢查高壓電容的電壓

--------------------
[...有一個元件被我不小心扯下來ㄌ~要黏回去嗎?他有3個腳...]

整個元件拆下暫時 先不裝回   (補拍元件照片 要有元件編號)
先插電檢查高壓電容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橋式整流器位置

測量出來的數值如下圖
元件就是3腳這一個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橋式整流器位置

上電量上面那一個沒有數值~下面那一個是156~162DCV
圖中有圈起來的~到時候要拆除要如何辨識是那一種數值元件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電量上面那一個沒有數值~下面那一個是156~162DCV
圖中有圈起來的~到時候要拆除要如何辨識是那一種數值 ...

loe0125大非常高興您踏入了這個行列,我不是電子科,是電工科,好在我會用電表,您應該先往如何使用電表開始學習,這樣對您往後觀念可以更進一步喔~~
剛剛幫你在站上找到一篇雷大貼的文您逛一下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B%BB%E8%A1%A8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e0125大非常高興您踏入了這個行列,我不是電子科,是電工科,好在我會用電表,您應該先往如何使用電表 ...

謝謝你喔

网友:
很佩服以上各位.......

連萬用錶都不會用就想一步登天?.....噢,我的老天爺....

別讓痞酷論壇因為你發生了意外上了社會新聞因此出名....

主播:OO市某男子電腦零件故障上網學維修,卻因操作疏失發生意外OO,
檢察官以過失致死起訴了該篇文章中所有回應他的網友.....OO新聞OOO報導

先爬文吧!~~~為了你好也為了大家好

网友:
LEO大 我真的必須向您道歉
我不能 再這樣教

我發現有許多[危險地方] 需要的基礎知識 您沒有
橋式整流器 沒故障
您再檢查 保險絲  (不插電)
如果保險絲沒故障 請您放棄維修
因為接下來 不是您可以處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危險 ~~ 危險 ~~ 真危險 ~~

看完這些文章 , 我很佩服這位大大的勇氣 !!

爬文+1 !
連三用電錶的基礎都沒有,真的是有挺高的危險性!這樣量法,很容意擴大災情的!我本身學過電子科,都還要不小心被電,誤觸機關被燒元件,換個元件還要燒一堆,修不好就算了,別搞出事來!

楼主:
那謝謝各位高手指導~我會先爬文~學會基本知識~在做進階的動作~謝謝了~
有住在中部地區的高手~願意教我的~我可以把東西帶過去~再教我如何做?我住在南投縣草屯鎮~感謝你們這幾天的教授喔~謝謝

网友:
leo兄,別急,凡事一步一步來,先把基本功夫學好,再來學基本理論,最後進入維修領域,那真的是快不得的。
你有興趣學維修,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教學文章可以去揣摸,不懂上來問,有人會教你,但是一點基本功都沒有,要別人帶著你作,有點困難。
我不是電子科系的學生,也是先爬文,再爬文,三爬文,爬到懂皮毛,上來野人獻曝,自然有人會指點你的錯誤或迷思,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