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8500GT 短路維修(失敗)

楼主(2012-01-11):
感謝凱文大大 提供的顯卡..
上電 就關機...有短路..正常應該要打 顯卡的電壓組值..

發現 沒有這顆A1432....網友 說可以用 其他代用~ 還是找不到其他的...
算了 主機板的 MOS 一堆 找顆`50A的 就上囉..原先的 44a
電源IC 也壞掉`...
測試中................好像不行........熱機久了 還是 短路.....
60N03 不能代用~只能短時間
之後 不信 再試一片 還是燒了 ...害死..7067
+12 的迴路 連同記憶體 控制 IC 也會死翹翹.
A1432 +12短路的話 拆下 要看他的 控制腳 有沒有短路 不然上下去的1432 還是會死翹翹

黏的有點難看
.......

熱機後 突然 死翹翹...

网友:
可愛大,試試把top-side的MOS換到bottom-side ,而top-side找一顆速度切換快的MOS,且電容量要小,bottom-side兩顆弄成一樣。焊油要洗乾淨。

网友:
是因為沒妹妹看的原因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