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代燒_台中

楼主(2012-01-11):
我也想找代燒BIOS.
手邊有兩片板子疑似BIOS掛掉.
K8V-MX/v 和 K8V-X SE. 40pin PLCC BIOS都已拆下.
型號為PMC Pm49FL004T-33JC
有台中地區這邊可以代燒BIOS的大大嗎?

不方便貼版可密我~~   ((跪求....))

网友:
如果找不到人燒,我可以幫你燒,但是你得自己把IC拿到中友附近我朋友的店,等我燒好後你再去拿回來,因為這幾天我也忙,你儘量早一點拿過去的話,我最晚星期日可以給你。
我只有這幾天有空幫你燒,請先確認IC是好的,也請先找好要燒的bin檔,傳到這一篇上。

网友A:
請問W大代燒BIOS價格多少,您朋友的店能否提供詳細地址,需不需要跟店主說明這件是麻煩W大代勞的

因為小弟手上有片ASUS P5LD2懷疑BIOS IC掛點導致不開機,因為小弟還要先找IC所以不趕時間,可以的話也麻煩W大幫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W大代燒BIOS價格多少,您朋友的店能否提供詳細地址,需不需要跟店主說明這件是麻煩W大代勞的

因為小弟 ...

朋友的店在中友附近,你找到IC再通知我,我再告訴你地址。
不用錢!有上來的話記得按廣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店在中友附近,你找到IC再通知我,我再告訴你地址。
不用錢!有上來的話記得按廣告就可以了。 ...

多謝W大鼎力相助,小弟買到IC再連絡您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