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E155b LCD液晶螢幕不過電暨背光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12):
這台優派Viewsonic VE155b.主人是放在房間接上電視盒.就寢前當電視看的.

我初步試機是電源燈沒亮.不過電黑屏.

結果問題是出在這裡.

主人不知怎麼扯的.竟然把地線插座都搞壞了.

導致電源插頭接觸不到.當然就沒電了.

先換上新電源插座.

連電源線也扯成這樣.夠厲害了吧!

這恐怕會有安全疑慮.那天拔插頭可能就變烏骨雞了.

等等順便換條新的電源線給她.

上電再次試機.結果閃一下就沒畫面.

量測電源板沒有問題.那問題點就是高壓板了.

找來一塊2燈大口的高壓板測試.

影像就出來了.

避免誤導各位.這邊還是要再提一下.

並不是每塊高壓板的腳位定義都一樣.

一定要先抓出腳位定義再做跳線.

直接插上.高壓板可能就報銷了.

叔叔有練過.沒經驗者請勿任意嘗試.高壓電危險!

取下原有之高壓板開始檢修.

這高壓板是聲寶SAMPO製造.型號為QPWBGL945IDG.

測量上面零件都沒有發現故障零件.直到這顆標示22uf/6.3v的鋁殼電容.

已經故障了.

手上正好沒有這顆鋁殼電容.直接用22uf/25v的電解電容代替.

組裝機器試機.終於正常了.

网友:
這片高壓板幾乎都是壞22uF電容n_131|

网友:
我家有一片~~這片應該有2年了!!找不到問題....謝謝兩位大大~~有空拔下來看看~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我覺得固態電容好難拆,拆下來都毀一半,又怕它沒壞!

网友:
這片高壓板蠻多台15"用它的...
公板的也蠻好找...
連螺絲孔位也差不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