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獨立顯卡短路引起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01-12):
這台症狀是,插上電源供應器後,電源供應器燈號恆亮變閃爍,無法開機,
換過電源供應器狀況一樣,判斷應該是筆電內有短路引起電源供應器保護啟動,
依經驗,開始拆機,一個一個零件拆,看哪個零件引起短路,
拆到獨立顯卡,賓果~電源燈號正常了,按POWER可開機,開始維修獨立顯卡.

驗明正身

驗明正身

獨立顯卡正面

獨立顯卡正面

隨便量獨立顯卡上幾個零件,幾乎全部都量出短路,
還是那招,地毯式搜索,先從大零件單側斷開,測量零件本身是否短路,

獨立顯卡背面

獨立顯卡背面

終於找到這顆,斷開後測量,零件本身還是短路,
再測量電路板上其他零件,短路全沒了,
從其他電路板挖到這顆換上去,成功開機,燒機一整晚OK.

照片是修好才補拍的,焊的挺醜的,
還好不是壞主機板,第一次修筆記電腦,怕得很n_081|

网友:
15u 25V這一顆很會短路!!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到現在看到筆電還是舉雙手投降....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1顆電容拆掉就抓到問題,小弟上次修的ACER TM630花了快3年,電容幾乎拆光了才確定是電源IC短路,最後買塊中古回修板裝回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1顆電容拆掉就抓到問題,小弟上次修的ACER TM630花了快3年,電容幾乎拆光了才確定是電源IC短 ...

沒那麼幸運啦,只拆一顆電容,顯卡上一堆零件都用烙鐵斷開測量過,才找到的,
不過老天對我已經很好了,這麼快就找到,畢竟這是第一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短路的問題找起來,除了經驗有時也是要靠點運氣的
新手能修好就已經算是相當幸運了...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聽到修筆電就會怕!

网友:
真好我都換精片才會好....破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