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45A~不定時無畫面

楼主(2012-01-12):
此板很多大大應該都遇過....奇美通病
保險絲燒掉~~更換後!!熱機1小時~無問題!!
隔天~~又不建了!!猜可能是高壓有問題~~~小弟只會換電容!!
只好上網買了一片PI版~
裝上~~嘶嘶叫.........既然是新版!!表示問題不是在PI上(燈管拔除跟外接燈管)
爬文後~懷疑是這一科PNP...............有點燙!最少40度以上
版上有人說可用LM1117 1.8代??
不知道版上大大指導一下小弟...
ps:已拔除燈管跟外接燈管
PS1:13.8V與5V是正常的...
PS2:此吱吱叫是從1次與2次變壓器發出~~已更換新PI版+AD板就會吱吱叫

网友A:
沒記錯
第二張1.8V
原廠用可調型穩壓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記錯
第二張1.8V
原廠用可調型穩壓IC.

這是此顆1.8V~IC....NG嗎??
我量測後是1.8V~~
還是要等他溫升~關西才無畫面?

网友A:
這台燈管也會壞!
多保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燈管也會壞!
多保重!

抱歉!比上"已拔除燈管跟外接燈管"...還會吱吱叫..
所以才會懷疑是ad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比上"已拔除燈管跟外接燈管"...還會吱吱叫..
所以才會懷疑是ad版

斷開高壓供電,如果不會吱吱叫,兩組供電正常就是你的高壓有問題
而且現在認恐怕二張P+I 都掛了,加面板上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開高壓供電,如果不會吱吱叫,兩組供電正常就是你的高壓有問題
而且現在認恐怕二張P+I 都掛了,加面板 ...

已更換新PI版也是這樣(不接燈管)
此版原本當作掛了!但是在休息一下~~隔天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更換新PI版也是這樣(不接燈管)
此版原本當作掛了!但是在休息一下~~隔天又正常!!
謝謝 ...

在正常到故障之前是不是在P部份每顆電容都是"燒滾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常到故障之前是不是在P部份每顆電容都是"燒滾滾"

難道是一次與二次變壓器NG還是回朔??
此問題今天會再摸看看!!如果是燒滾滾??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