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ac110v橋式整流 的led發亮問題

楼主(2012-01-12):
我是用

橋式整流RS207這一顆串連10個BL-2441-AT 3mm的綠色led

(圖中的led 是畫兩個做代表 實際是串聯10個)

我一開始在沒有接LED的情況下

量測DC電壓97V              電流是0.29mA

我的電壓卻沒那麼高

電流也太低 led只有一點點亮

如何提升電流

為什麼電壓是97V  而不是110*根號(2)的電壓???

請問要如何改善才能看起來很亮???

RS207的datasheet 如附件

電路圖

電路圖

35.61 K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
這類問題要把圖也畫出來,不然憑想像很難知道你的問題所在。

楼主:
我以新增電路圖了

网友:
整流出來是脈動直流
加個濾波電容電壓就升高到110*根號(2)的電壓

网友:
有沒有加電容答案是不一樣的,要有電容存在才會有直流的
如果後面你有一串LED就算算數量接法,可以很亮

网友:
唉!這個問題我不知道說了幾次了,大家還是習慣不看舊文就直接發問。
他的問題是110V市電橋式整流後為什麼是97V,而不是155V?

那是因為︰
110*1.414=155
155*0.636=98
我就不再詳細解釋了,請自行看舊文。

网友A:
電容加上去之後,那10顆LED肯定在短時間內全部燒光光
一顆LED順向電壓算3V,10顆也不過30V
完全沒有限流電阻,也真是佩服這位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加上去之後,那10顆LED肯定在短時間內全部燒光光
一顆LED順向電壓算3V,10顆也不過30V
完全沒有限流電阻, ...

他不但沒燒 ~~ 還可以量到 0.27ma 的電流 !!

真是厲害 !! 看不出來他的 LED 規格到底是多少 ??

一顆 壓降 9.7 v  , 10 顆 97v  !!

网友:
我用的LED 50顆 串上10K 電阻都已經要亮到"爆"了,我還是接 聖誕跑馬燈控制器,裡面也沒有電容器,只有 橋式整流和TRIAC 而已... 最近我也在想這樣的簡單電路,我的 春福 不需要閃動只要接110V就行了,我的LED 規格是 1.8~2.0V ...

楼主:
我是有加電阻的

當時比較緊急所以就忘了畫

一開始我是加1k/3W或是470/3W與的電阻串40個LED

結果是完全都不亮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的減少LED的數量

串聯10個再去量電壓與電流

燈才亮一點點

電壓是97V  電流0.27mA

我也把LED拔掉去測

電壓是97V  電流0.3mA

所以我不知道我少了什麼東西???

電容是要在AC串連的方式接僑是整流加或是AC兩端接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加電阻的

當時比較緊急所以就忘了畫

拆一個省電燈泡 裡面電路都有 把橋是整流後的零件保留電容器就可以了其他去除試看看!!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33-1-1.html
這裡說明的很清楚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加電阻的

當時比較緊急所以就忘了畫

建議用電容降壓法..
請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6&l=f&fid=9

网友B:
我的做法 省電燈泡拆用!!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50個 1.8~2.0V LED 使用10K電阻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 省電燈泡拆用!!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201/16/235509iiggz1ijc1ss1f1s. ...

省電燈泡那顆大電感感量有1mH,可以做濾波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加電阻的

當時比較緊急所以就忘了畫

對了!你極性有對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省電燈泡那顆大電感感量有1mH,可以做濾波電感。

怎麼作? 串聯? 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作? 串聯? 影響?

對,串聯在電源上,製作真空管擴大機時,電壓相當高,都是上百伏,根本沒有這種''穩壓ic'',所以會用大電感濾波。不過我們用的都是算幾亨利的濾波CHOKE..畢竟擴大機對微小信號都很敏感。

影響就是蓮波變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麼作? 串聯? 影響?

記得有CLC、LCL之類的濾波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有CLC、LCL之類的濾波方式

感謝!! 也就是接在 橋式整流後方LED電阻之前囉!! 那 LC可以嗎? 因為只有一個電容一個電感!!

网友:
對。
電感在前,電容在後。
不過用在LED上?應該沒有太大的效果...

网友:
話說省電燈泡裡的零件真多有用的!
環形鐵粉芯
大電感
高壓電容
兩顆電晶體
橋式整流
帶腳的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