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54C Schottky Diodes 問題請教

楼主(2012-01-12):
請問BAT54C 裡面的兩個Schottky Diodes 之間的阻抗值正常應該是多少?無窮大吗?
若阻抗為3.7Mohm 的話這樣是算不符合diode的特性吗?
測試條件如下
Testing condition:
  在Pin1 供電3.3V
  Pin3 connect to 47K to Ground
  Pin2 會量到2.27V
  Pin1 & Pin2's "阻抗" 3.7Mohm.

BAT54C

BAT54C

网友:
無載量測好像不太準喔!!

网友:
問diode的特性 不該談 阻抗值正常應該是多少?
基本上該問
導通電壓/電流  以及 逆向耐壓 逆向漏電流
在此先不談 Schottky Diodes 特殊性能 速度

您問阻抗值 我想是因為手上儀器就只有 3用電表
指針3用電表歐姆檔 量 Diodes 導通電壓:
要把 [3用電表歐姆檔 ] 視為 內有 [ 電池+電阻 ] 的 等效電路
表頭指針  滿刻度表示 >=100%電池電壓 (大於電池電壓 無法量測 如白光LED)

假設 電池電壓=1.5V * 2顆 ~= 3V    (注意: 實際使用時注意電池電壓 消耗)
若是測 Schottky Diodes  假設導通電壓0.5V
表頭指針  偏轉刻度= 100%( 導通電壓0.5V / 電池電壓3V )
==> 以上述概念  看偏轉比例  不是看阻抗
     其他如 LED/TL431 類推

有些數位3用電表有Diodes 量測檔 也是基於上述概念 只是直接以電壓表示

逆向阻抗  是指漏電流
指針/數位 3用電表量測 [工作正常的Diode]   漏電流不具意義
除非是 壞掉漏電流 漏很大 一般如果若是幾百歐姆以下   可以直接判定故障
但如果是 1~2百K 歐姆以下   我個人還是 認定故障
1~2百K 歐姆以上  有太多其他干擾因素(焊油/濕氣灰塵/手指/置放面絕緣...等)
不同電表歐姆檔出來的結果也不一樣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我想我選用的BAT54C
很不巧的reverse current 比較大的,所以才會遇到這樣的現象
有試過換成reverse current 大約是1uA以下的就不會了
當然reverse current 也會跟溫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