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57 無電源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12):
正視~無電容爆
背面乾乾淨淨

開始抓電源一次側156V~~運氣好!!在2次測出來就看到"虛焊"
此處虛焊

補上""~
收工...
總算不是換電容!!我進步了...

网友:
其他地方也要補焊啊.:)

网友:
真的好省力~~~也要好眼力~~

网友:
加油!!大家都進步了!!

网友:
對了
有前輩們的經驗分享
我們就有進步的機會

网友:
原板修護~讚~

楼主:
在此先感謝各位"大大"~~因為無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畫面正常嗎?

請問哪有問題??原本無"電源"~補焊後就點亮了!!不知道哪有問題??如果有顏色或是畫面異常~可能是小弟相機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哪有問題??原本無"電源"~補焊後就點亮了!!不知道哪有問題??如果有顏色或是畫面異常~可能是小弟相機不 ...

電源ok
但是顯示出來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ok
但是顯示出來的畫面...

該不會是左上角~~白色偏紅??那真的是相機.....還有訊號產生器是DIY的~~版上有大大提供相關硬體與程式碼!!相關元件都是從廢版拆下~加上洞洞板焊接!!

网友:
恭喜完修
像我維修會習慣AC市電輸入端,全部補焊
還有高壓電路也補焊
多做這點動作,也會降低返修率喔

楼主:
謝謝grason00建議~~小弟受教..

网友:
其他地方也要補焊種點是高壓的部份不省掉喔.....一定要補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2-13):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前輩們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