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筆電 A6000系列 A6va(A6Q00VA) 外接電源接反 已完修

楼主(2012-01-12):
這台華碩筆電是a6000系列 有獨立顯示卡 ati x700
故障描述:
   客人自己接過外接電源正負極接返導致外接電源無法使用,但是用電池還是可以用的

零件燒毀

零件燒毀

    圖中燒毀的零件編號看不出來了,請各位大大幫忙

正面外殼

正面外殼

背面外殼說明

背面外殼說明

編號應該是8c530 找一顆 8c517代用,已經解決了

网友:
應該是P4SMAJ20A 這類的保護用二極體

网友: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7805

网友A:
會燒這顆通常後面還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燒這顆通常後面還有短路

經檢查,朋友的廢板找到編號應該是8c530 找一顆 8c517代用,已經解決了

网友(2012-03-13):
可以請問這台nb的bios電池藏在那裡
我整台筆電拆光光
就是找不到電池在那兒

网友B:
bios電池在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電池在背面

太太太感激阿水大大啦~

网友:
有些機型甚至會被膠膜蓋住 要掀開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