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詢問主機板正確型號、元件問題

楼主(2012-01-12):
我有塊775主板應該是MSI的但是官網找不到相關資料,請各位幫我看看。

1.主板上找的到的資訊就是MS-7594。
2.主板在南橋與電池中間有個奇怪的零件,上面標示32.768K這個是給南橋用的晶振嗎?他是做什麼用的呢?

如果這個是晶振那這個又是什麼呢?(這個在記憶體插槽上方,主板右上角一樣標示32.768)

請教各位,一塊主板上面能同時有兩個時實晶振嗎?

3.各位高手能順便幫我看看這塊主板的BIOS晶片在哪裡。

网友A:
G43 DDR3内存 微星代工

网友:
你把板子上8隻腳的IC,各拍個特寫貼上來看看,應該高手們就有答案了

楼主:
不知道清不清楚,有人要幫我看看嗎。

我回去找了放大鏡~~把它全部都看了一次。

由上往下
1.
W63
310DG

2.469A0
3.LM358
4.480G
5.ATMEL0842
6.LM358
7.LM358

共7顆。

网友B:
Bios 應該是 有綠漆的那一顆

第一張是 AO 4806
還有一些是 LM358 吧(有些字糊掉)

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有綠漆的那一顆

感謝回答,原來現在的BIOS都8隻腳了。
不知道第二問題能否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3 DDR3内存 微星代工

請問這片主板有官方的網頁嗎?我想找他的CPU資源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原來現在的BIOS都8隻腳了。
不知道第二問題能否解答。

主機板上的晶震不一定只有一個喔~
我這有一塊Asus 的主機板,它上面有4個咧~

剛剛又稍微在看你的主機版圖~ 它應該也是4個~~
另外又查到它屬於 Intel G43 的晶片組
所以也許 G43 這個頁面可以猜它能用的CPU 吧

网友:
黑色(MC306封裝)晶振是南橋用的。

圓柱形晶振應該是圖五右邊IC用的,可以查IC的DataSheet確認。

綠色貼紙那一棵是BIOS沒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片主板有官方的網頁嗎?我想找他的CPU資源列表。

只找到這個,您參考看看...

微星MSI  G43  MS-7594

主要參數
型號         G43M
適用類型         台式機
主板架構         MicroATX
芯片廠商         英特爾(Intel)
CPU插槽類型         LGA 775
支持CPU類型         支持Pentium4,Prescott,Pentium D,Celeron4,Celeron D,Conroe,Core 2 Quad,Core 2 Duo系列處理器
支持CPU數量         1顆
前端總線頻率         支持1333MHz前端總線
超線程技術         支持超線程技術
北橋芯片         Intel G43
芯片組系列         Intel G43系列
南橋芯片         ICH10
支持通道模式         支持
內存插槽數量         4 DDR3 DIMM
內存頻率         DDR3 1066/800/667MHz
集成顯卡         主板集成X4500HD
擴展參數
硬盤接口         ,S-ATA150,S-ATA II
SATA接口數量         2
支持顯卡標準         PCI Express 16X
PCI Express插槽         1×PCI Express X1,1×PCI Express X16
PCI插槽         2×PCI
擴展接口         鍵盤PS/2,VGA,USB2.0,RJ45網卡接口
USB接口數量         10

http://diybbs.zol.com.cn/22/300_211261.html

网友:
微星的代工產品不會在官方網頁出現.支持CPU如8樓說的G43對應的就是

网友D:
32.768Khz石英晶體在主機板上有兩個用處︰
一、為了製造出"秒"
二、南橋內部開機邏輯電路所需

會有兩個32.768Khz石英晶體我沒看到電路圖我不知道,不過會用32.768Khz一定是跟時間扯上關係,就像家中的電子鐘或各位手機等等有時間的產品,內部一定有32.768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應該是 有綠漆的那一顆

第一張是 AO 4806

我重新標示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768Khz石英晶體在主機板上有兩個用處︰
一、為了製造出"秒"
二、南橋內部開機邏輯電路所需

感謝W大的講解。:)

順便請教大大,晶體的晶振如果掛了可以用一般鋁殼的32.768代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找到這個,您參考看看...

微星MSI  G43  MS-7594

了解所以只是G43 CPU應該都一樣。但是我剛點了這個網頁我發覺,她上面賣的跟我這片,我的好像多很多零件,應該是說拍賣的好像偷料很多,串、並口也都不見了。

例如,我想詢問的32.768晶振(靠近記憶體)以及晶振旁邊的SL89635TT12,就沒了。
雖然不知道它的作用不過看到她都可以偷料了應該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