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小POWER

楼主(2012-01-12):
我有一台監視器DVR,這幾天掛點了。
經檢測是機器上的那個200w的小power掛掉。
我用一般電腦用的350w power接上去,DVR可以開機。
但變成要外掛的,太大顆了。
所以後來我在蛇吞象官網買了一顆200w的小power
但接上去開機,燈號跟風扇都動一下就停了@@
怎會這樣

這是DVR的POWER

這是買的蛇吞久POWER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啊!?
謝謝各位

网友:
兩圖最大差異在上圖200w下圖是80w
應是總瓦數不足造成保護

网友:
蛇X象的power問題吧...
規格看起來是蛇X象的還比較高說...

把蛇X象的拿去電腦上試一下看看是否一樣掛掉...??

网友:
PSF200F應該也是200W,各路電壓輸出電流數也差不多,應該可以用啦~~~
若不是不良品,應該有別的原因吧~~~

网友A:
20pin輸出線材不相同導致短路保護的吧! ,以下是網路上擷取圖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pin輸出線材不相同導致短路保護的吧! ,以下是網路上擷取圖片

樓主有寫說先用電腦用的POWER掛上可以開機..
因為電腦用的太大顆所以才換成蛇x象小粒的...

這類接頭應該有..只要能卡上就應該是OK的吧...
是否現在的POWER有其他功能就不清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樓主有寫說先用電腦用的POWER掛上可以開機..
因為電腦用的太大顆所以才換成蛇x象小粒的...

這點有看到,但請你看兩圖片中20pin 線材 蛇x象最右邊 橘色跟黑色(地),HIPRO 黃跟紅 ....

所以說要請樓主PO線材照片出來 ,方可知道結果

<以上照片都取至網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點有看到,但請你看兩圖片中20pin 線材 蛇x象最右邊 橘色跟黑色(地),HIPRO 黃跟紅 ....

所以說要請樓 ...

一個是20 pin  一個是24 pin 所以看起來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個是20 pin  一個是24 pin 所以看起來不一樣

拍謝~判斷錯誤,不過蛇X象有兩種線材...
另外可以參考各位高手幫我看看~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點有看到,但請你看兩圖片中20pin 線材 蛇x象最右邊 橘色跟黑色(地),HIPRO 黃跟紅 ....

所以說要請樓 ...

我有用一般的POWER接 DVR是可以開機的
再用蛇吞象這顆拿去接主機板也是可以開機的

但蛇吞象這顆接DVR只會動一下就停了@@
線材照附上
新買的

新買的200w

新買的200w

壞掉的

壞掉的200w

壞掉的200w

這樣不知道夠不夠清楚
如果是如一樓大大說的是
兩圖最大差異在上圖200w下圖是80w
應是總瓦數不足造成保護

那就冏了....因為他官網販賣的商品上並沒有寫到這項規格

网友:
接上監視器DVR 用三用電表量測+5VSB(紫色)電壓是否過低?

网友B:
+5VSB是紫色線的待機電壓線..
我覺的應該是旁邊灰色線的PG有可能被拉低所以才啟動不良..

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是紫色線的待機電壓線..
我覺的應該是旁邊灰色線的PG有可能被拉低所以才啟動不良..

過長再加上DVR ,拉負載導致電壓下降。

以上是推論...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C:
1.350w power-->DVR可以開機
2. 蛇吞象這顆拿去接主機板-->可以開機
3.新200w的小power --->燈號跟風扇都動一下就停了 --->power 過電流保護 or under voltage protect

DVR主機板 比PC主機板吃更大啟動電流??
先清理DVR主機板 再檢查一下DVR主機版 是否有電容外觀異常  ex 凸起 漏液

网友:
DVR這類產品應該比電腦耗電量低很多才對...

看起來要拆DVR來檢修了..

网友D:
於蛇吞象POWER上3.3V輸出加掛一個2歐姆5瓦水泥電阻看看

网友:
80W是指3.3V/5V總合輸出功率,這裡兩顆電源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於蛇吞象POWER上3.3V輸出加掛一個2歐姆5瓦水泥電阻看看

這是被動式負載 ??

當是V上升時, I會跟著上升, 若要達到 I不變, 則必須手動去調整R, 意味著V與負載間沒有關係??

還是有什麼專有名詞..

网友B:
2棵power功率200W是一樣的..
看標籤是蛇X象的3.3V是17A而HIPRO是8A

狼版大意思大概利用水泥電阻增加負載使power高於最低負載才能啟動..

印象中整台DVR好像只耗電25W左右..??

===============================

樓主可以在旁邊多接個硬碟或是光碟機看看..

网友:
這應該是電路保護設計的問題
一般都要有軟起動----就是---瞬間電流大所以保護了---
換一家做的應該會好

网友:
看起來蛇吞象多了一條白線ㄟ,多那條有沒有關係??
小弟不是很懂,純發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0w power-->DVR可以開機
2. 蛇吞象這顆拿去接主機板-->可以開機
3.新200w的小power --->燈號跟風扇都 ...

DVR主機沒是沒有任何電容的
而且他接一般POWER是可以開機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棵power功率200W是一樣的..
看標籤是蛇X象的3.3V是17A而HIPRO是8A

我有試用多接一個HD,但情況一樣~~
狼大說的
"於蛇吞象POWER上3.3V輸出加掛一個2歐姆5瓦水泥電阻看看"
這對我這個外行人來說有點困難了XDDD

网友:
因為沒看到樓主的dvr內部照片,所以不知道整體耗電如何,從原先的power 3.3V輸出8A看來,3.3V需求應不高,而蛇吞象這顆3.3V輸出達17A,使用者說明連接一般電腦會開機,而連接DVR就不行,推測可能是3.3V輸出遠大於DVR所需,電源跳空載保護

所以才請樓主在3.3V上加上電阻,增加負載避免跳空載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