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31會一閃一閃

楼主(2012-01-12):
BENQ FP531 二燈大口
螢幕尺寸:15",4:3
最大解析度:1280*1024
故障原因:螢幕會一閃一閃的,閃的時候會看到BENQ的LOGO。
拆開外殼,電容看似正常,先拆BENQ螢幕的通病,C5706:Q739、Q740、Q759、Q760,測量正常。
再來就是拆D10PF:Q754、Q743,測量也都是正常的。
於是測量按鍵是否導通,結果6顆按鍵有4顆阻值都很高,所以要等按鍵零件了
再來測量AD板接口的電壓,有+12V、+3.3V的穩定電壓,但是沒量到+5V電壓。
拆TTL軟排線時,發現TTL排線扣環有粉化的現象,請問有人賣這個東西嗎?還是需要換整個接頭?
PI板接上AD板,不接按鍵板,接燈管,上市電,可以驅動背光,所以猜測是按鍵板接觸不良或是軟排線的關係。

看一下這台螢幕的產品名稱跟型號並不一樣,FP531 Q5T3

看不到凸頂電容的PI板

有問題的按鍵

粉化的扣具,就是那根白色的,請問各位先進那個買的到嗎?還是有其它方法可以固定TTL軟排線?

网友A:
按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1*vdp.3-3sgNu.h-2Q7gS1&id=10901928023&
屏扣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1*vdp.3-3sgNu.h-2Q7gS1&id=10670451391& 你的估计是30针的宽度3CM左右

网友:
按鍵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1*vdp.3-3sgNu.h-2Q7gS1&id=10901928023&
屏扣http://item.ta ...

无法联结,我想看看是那一种屏扣,实际测量宽度2.55公分。

网友:
這台我有遇過
時而會閃時而不閃
後來發現是PCB上的燈管插座問題
換了插座就好了
供你參考

网友:
建議你把PI板上的電容換一換,有可能就能解決
再一提,就是C5706:Q739、Q740、Q759、Q760  D10PF:Q754、Q743補焊補焊

网友:
我遇過一閃一閃是電容問題n_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