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spire 3628AWXMi 畫面殘影

楼主(2012-01-12):
這一台Acer Aspire 3628AWXMi
用內建的螢幕如照片
會殘影,畫面要一段時間才能清楚
包括滑鼠指標
在BIOS裡一樣,畫面還會重疊(外接螢幕清楚的很)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哪邊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畫面

應該是面板故障

网友:
不是面板就是顥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畫面

殘影 為面板問題  更換可完修 有能力可以自己找破的面板 拆零件 慢慢查修 搞起來有成就感

网友:
面板掛了
........應該那

网友:
屏面板问题

楼主:
那如果要找面板換是要找相同型號的面板還是14.1吋就行了
可以找誰買2手面版~
或是手上有的請PM給我報價吧!

网友B:
依情況看來面板故障機率60%屏線30%顯晶10%
建議先清潔屏線試試看

网友:
ACER 筆電顯示問題先從訊號線查起,清潔接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情況看來面板故障機率60%屏線30%顯晶10%
建議先清潔屏線試試看

屏線用康泰 K-60清潔之後還是沒用...

网友C(2012-02-22):
屏線不能使用油性的清潔劑,清潔後風幹才能插屏線。
看看屏線插槽上面那個小的芯片加焊試試。
你現弄成這樣最好把主板拆下來,噴加清潔劑的附近的外殼清潔幹淨並保持幹燥,以免留下隱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線不能使用油性的清潔劑,清潔後風幹才能插屏線。
看看屏線插槽上面那個小的芯片加焊試試。
你現弄成這樣 ...

屏線不能使用油性的清潔劑,那該用什麼呢?(多學到知識)
我噴過後有在用酒精擦過
那個畫面需要熱機,畫面才會出來
但畫面出來還是會拖影.....
滑鼠指標最明顯

网友D:
外面有在賣"接點清潔劑"或"接點復活劑"...都可以試試...一瓶百來元...
切記...噴之前要先斷電...要等乾了在上電n_1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有在賣"接點清潔劑"或"接點復活劑"...都可以試試...一瓶百來元...
切記...噴之前要先斷電...要 ...

沒錯~我是買康泰K-60 高級電子接點清潔劑
一瓶百來元

网友E(2012-03-29):
外接LCD試看看~外接OK的話就是筆電面板NG

网友:
面板
掛了一一

网友:
面板掛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LCD試看看~外接OK的話就是筆電面板NG

目前外接螢幕的畫面正常
但NB的螢幕就.......

補充面板型號

网友:
面板掛了+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