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HPL320 32吋液晶電視畫面跳動

楼主(2012-01-13):
畫面跳動

拆開後發現紅圈處3顆680UF 35V 凸頂了
想說先換掉 照片是已經換好後才拍的

狀況一樣 請指點了.各位大大
DVI 正常

Ypbpr 正常

pc 正常

其他
av1 sv1 av2 sv2
都是亂跳

好了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這.....圖片看起來好像面板問題.是HITACHI面板嗎?

网友B:
右半邊畫面有點不正常,前輩有說過mcu附近有兩個油筒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半邊畫面有點不正常,前輩有說過mcu附近有兩個油筒更換看看

對電視 不是很懂
可指點 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圖片看起來好像面板問題.是HITACHI面板嗎?

本來也是想說會不會是面版問題
可是只有切換一些訊號 會這樣
當切換 PC DVI ..等..就畫面都正常

网友:
多加利用搜索功能,會有你想要的,不懂再請教前輩們

网友:
我修過這台將AD版跟電源板所有電容換新就正常大概快200顆

网友C:
智哥說的對拉,不過你可以換主機板dc to  dc  的輸出腳的電容先是看看
我也有一台,電原版修好壞主機板,主機板修好壞邏輯板,邏輯板修好又壞高壓板
高壓板修好又壞電源板,現在還躺在那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智哥說的對拉,不過你可以換主機板dc to  dc  的輸出腳的電容先是看看
我也有一台,電原版修好壞主機板,主 ...

殺 .....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殺 .....肉吧

不行我們有不屈不饒的精神,未達任務誓死不退

网友E:
換A/D板電容即可修好...祝好運

网友:
兩個電容 1084附近也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剛有拆下哪7顆電容
10UF 25V  5顆
容值 還有9.2~9.3
4.7UF 35V 1顆
容值 還有4.6
100UF 16V 1顆
容值 還有91
太晚了 明天在買新的來換換看

有 哪2顆100UF 16V 我都有拆起來  量過
容值 還有9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A/D板電容即可修好...祝好運

大家都說AD版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感覺是電原版搞怪

网友C:
我是覺得左上角的dc to dc 電路的電容作怪,電壓轉換,產生高熱,電溶液差不多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說AD版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感覺是電原版搞怪

電源板搞怪就所有都不正常了.不會VGA.DVI.YPBPR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搞怪就所有都不正常了.不會VGA.DVI.YPBPR正常.

我知道 可是腦袋不知為什麼 都會出現  是這裡有問題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覺得左上角的dc to dc 電路的電容作怪,電壓轉換,產生高熱,電溶液差不多乾了 ...

左上角哪些
470UF 16V 5顆
容值 還有 460~480 其中有一顆容值 還有410
1000UF 16V 2顆
容值 還有 1000

网友:
先確定電源正常嗎? 每一組電源電壓品質

网友:
有時候你用電容表的容直量出來的,只是比較值而已,並不能代表沒有問題,而且在主板的部份
一般我都會用示波器量看有沒有漣波,而寫液晶電視相對要求的範圍會比較少,像410應該接近少於
20%,一般我都認為已經拔下來了
就換新的,也可以延長壽命,一般電容的壽命都不會超過三年,不必為了幾塊錢下次在拆一次機

网友:
有心的話全版電容直接換!
能好!
不要被測量儀器誤導!

网友:
問題有點類似這個電容濾波不佳
http://bbs.pigoo.com/thread-34803-1-1.html

而且僅出現在 AV SV這一部份,建議您追一下這部份線路,尤其是電容..........

网友:
樓上有大大提示了 如果覺得是電源有問題 可以上電量測看看他是不是飄的很厲害
但是我也是覺得是解碼IC附近幾顆電容作怪 之前有遇過別牌一樣狀況
沒有示波器就努力換電容吧 穩壓IC跟另外一位大大提示的大IC附近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可是腦袋不知為什麼 都會出現  是這裡有問題 = =

這裡只是12V穩壓轉換電路,若是這裡出問題相信連24V就不會有電壓了--還是去查AD電路校對參考結構
gkjnn說的對,電源板搞怪就所有都不正常了.不會VGA.DVI.YPBPR正常.

楼主:
已經完修了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
這現象av部份跟紅框有關吧,加熱迴焊或換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完修了  謝謝各位指點

完修????那到底換了什麼呢

网友C:
恭喜喔,我剛好跟你相反,我是真的棄修,我本來是把它拿來做測試機板的,修好了,測到最後宣告面板掛掉,投降了

楼主:
換下這顆電容  紅圈內

楼主:
[已完修] HPL320 32吋液晶電視畫面跳動

引用 网友C:
恭喜喔,我剛好跟你相反,我是真的棄修,我本來是把它拿來做測試機板的,修好了,測到最後宣告面板掛掉,投 ...

其實 還不算完修
因為還有發現  藍圈內 有時會有答~答~答~的聲音
當聲音出現時 畫面亮度就會暗了一些些 不定時 會出現個幾秒又馬上變好
有補焊過  感覺好了粉多   不過還是會

网友C:
拔下來重新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還不算完修
因為還有發現  藍圈內 有時會有答~答~答~的聲音
當聲音出現時 畫面亮度就會暗了一些些  ...

個人意見…一次側的小電解電容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下來重新焊看看

結果 越嚴重
後來想 還是相信眼睛 不用聽的 眼看他最黑了紅圈內 就給他補悍看看  結果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換下這顆電容  紅圈內

有爆嗎?
還是拆下來量容值發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爆嗎?
還是拆下來量容值發現問題

沒爆  容值 不正常

网友(2012-03-15):
電容還真是會做怪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爆  容值 不正常

一般有躂躂聲大都是電源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與分享>謝謝

网友:
我的也是這一台 問題一樣 已經放棄很久了 本想找個AD板來換 但是去哪找--不知 現在爬文 好像又勾起信心
來去買電容了 期待 向各位前輩報喜

网友:
完修了,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