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昨天智哥問的3D面板有一些資料大家參考

楼主(2012-01-13):
技術分類、
  3D顯示技術可以分為眼鏡式和裸眼式兩大類
在眼鏡式3D技術中,我們又可以細分出三種主要的類型:色差式、偏光式(不閃式)和主動快門式,也就是平常所說的色分法、光分法和時分法。

一般色差式跟偏光式的面板,一般市售的公板都可以點得開。
但主動快門式是通過一個腳位的高低電平變成2D/3D這個目前沒有一個廠家有方案可以支持
雖然沒有講得很清楚但也可以稍解心中的疑惑

网友A:
感謝你盧兄,我是有找到搭配的轉板,可是有一塊面板屏線電壓是18V賣家叫我直接從電源板拉
我心臟不夠強不敢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盧兄,我是有找到搭配的轉板,可是有一塊面板屏線電壓是18V賣家叫我直接從電源板拉
我心臟不夠強不敢試 ...

剛剛看一下
規格書也是從電源板
到面板 5組18v5組接地
其他為(空腳)

楼主:
要看你的是哪一種型的面板,我是針對你的3d板做解釋,但是120hz的轉接板你要看他18v的電流大小,接太高上去確實有危險,我有一個電源板本身有輸出18v 他原來是给喇叭吃的有4a輸出看你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是哪一種型的面板,我是針對你的3d板做解釋,但是120hz的轉接板你要看他18v的電流大小,接太高上去 ...

V420H1 - L03
我說得是這個面板
是吃  18v的電壓
怕誤導更正一下

网友(2012-03-07):
市面上, 目前最流行的 液晶電視 2D摩尼3D , 技術還不是很純熟 ,
日本現在已經研發出 正 3D  ,  以 17" 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