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SUS WL-530G 無法連

楼主(2012-01-13):
接上網路線,過一會會出現網路驚嘆號
換線也一樣,重置也一樣
拆開後,外觀看起來正常
兩顆電容值也正常
應該要從那裡查起

楼主:
最後...自己好了

自己歸納以下原因
1.卡灰塵
2.針腳可能有異物或是接觸不良
3.電源拔掉,然後按住重置鍵不放,再接上電源過10秒

网友:
如果不是電容問題,那大大可以試一試換一顆變壓器,我上次也是換了就好。

网友:
聽過一種說法,廠商為了COSTDOWN

把原本需要電流2A輸出的變壓器換成1.5A出貨

使用一段時間變壓器功率開始衰退的時候,機器就會開始無法預期的當機現象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試著在上電時量穩壓IC的電壓嗎

网友:
變壓器+1
手上有一部SMC的分享器,之前用原裝變壓器時會偶爾無法連線及設定遺失,後來換一顆變壓器就再也沒出過問題,原來的變壓器拆開看電容已經開始有異狀而導致輸出不穩影響分享器

楼主:
我有把變壓器接上量
電壓都正常

不過突然好了之後
就又丟在一旁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下次注意一下電源供應器是否相同問題

网友(2012-02-15):
我也有這一台,也是遇到網路網路驚嘆號(抓不到IP)
結果是對外的網路線沒接,造成該機器不分配IP給我
我還確認過設定內的DHCP是打開的
囧~~~

网友:
換一顆新的變壓器~~~~~~~

楼主:
這台正常後就更新軔體
現在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