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X86T256H 破圖,土炮顯卡記憶體BGA更換

楼主(2012-01-13):
感謝py924 大大提供顯卡

故障原因:破圖
維修方式:更換顯卡記憶體

這次的主角
正面
背面
開機破圖,這種雪花變色大都與顯存有關
MATS測試兩次,READ、WRITE的值都不一樣。

壞在FBC 32~63
拆散熱器,硬化的散熱膏
110度烤板30分鐘
先前那二片也是壞顯存,不知那顆壞,用猜的,這顆是猜錯的也拆錯了但它是好的。
8先前拆錯的顯存良品 (複製).JPG

除錫

鋼網與晶片很小,0.45的錫球

植球完成

拆顯存,溫度設定在245(實際沒那麼高)

220度左右晶片已可移動就停止加溫了!

除錫

回焊中,上部熱風槍的風量下修至4左右,怕晶片被吹走

有鉛錫球未熔時

溫度設定在210,觀察晶片下沉就停加溫
16迴焊完成,有下沉 (複製).JPG

迴焊完成

MATS測試無誤

FRUMARK 3D測沒幾分鐘,就達106度,一定要加風扇!

网友:
這片都是主晶片 空焊居多 很少  記憶體空焊.....
有時候會因為 你這加熱的 動作 把PCB 烤回平整 導致 空焊 便正常 但是會維持不久
....所以還是要熱機幾天 哦..
一般我實驗結果 BGA空焊的 只要丟在烤箱 110c 烤30分鐘 就好囉 但是會稱沒幾天..

网友:
後來掛上風扇溫度能壓下來嗎?

我上次那塊花屏的WINFAST 8500GT 更換記憶體供電電容的

那個散熱片的型式跟這塊的很像,也是晶片接觸處是銅導管,外面接大散熱片

但是我裝上後,旁邊側方用一個12公分的風扇輔助散熱,用FURMARK燒機,溫度也是爆到80幾度

网友:
請問wayne0936大大...你使用的測量顯卡記憶體的軟體叫什麼呢???

网友A:
MATS     NVIDIA顯卡用測試軟體

站上有發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     NVIDIA顯卡用測試軟體

站上有發過.

感謝...已找到收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