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串連均衡充電的電路?

楼主(2012-01-13):
例如鋰電池4串,其中某一cell已達4.2v而其它尚未充飽,故我們要跳過其中1顆而向另3顆充電。市面鋰電保護板99%不做均衡充電,因鋰電串連容量受最少電量那顆限制,做均衡充電無實際使用上好處。
看過少數均衡充電保護板,好像每一cell有並連水泥電阻;我也想過每一cell並連繼電器或電晶體或mosfet,請問電路怎麼做最適當?
謝謝各位回答?

网友:
這有專用的保護版
產品很多
網上搜索應該不少成品

网友:
均衡充電 花一千元買一個遙控飛機的充電器拆解就可以了解!! 我有買 沒拆過!!

网友A:
http://www.dykf.com/dy-bbs/dispbbs.asp?boardid=12&Id=360
由於檔案太大,請下載後參考內文第124頁
3.2.2有MC33346的基本功能說明

111.92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ykf.com/dy-bbs/dispbbs.asp?boardid=12&Id=360
由於檔案太大,請下載後參考內文第124頁
3.2.2 ...

雄爸:
    博學多聞!! 佩服!!!

网友B:
單純好奇一下
他是從第一顆先充, 還是從底部那顆開始充??
然後每一組的接腳都會自動轉換正負極嗎??
我看了那個 pdf 的圖, 想了解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純好奇一下
他是從第一顆先充, 還是從底部那顆開始充??
然後每一組的接腳都會自動轉換正負極嗎??

SORY我沒用過這類IC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再補上一個我找到的PDF檔

466.58 KB, 下載次數: 14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純好奇一下
他是從第一顆先充, 還是從底部那顆開始充??
然後每一組的接腳都會自動轉換正負極嗎??

如附件 pwrt0207

均衡充電是為重複充放電多次後希望各個電池容量 盡量保持一致性

另一附件

可以看到充電控制方法
是CC mode(大電流下 電池內阻才會產生足夠壓差提供檢測)所有電池同時開始充電
不會自動轉換正負極
而是在特定情況下contorl unit 會bypass此電池(or 分流) 仍對其他顆電池充電

control unit的控制方法 就是IC廠的IP所在
這方面就有許多論文及專利 比較難得知實際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純好奇一下
他是從第一顆先充, 還是從底部那顆開始充??
然後每一組的接腳都會自動轉換正負極嗎??

它是一起充電這樣才可以省時間,充飽撿知電路會切断充電的大電流...

网友:
那麼每個電池中間那條線是電壓偵測用的囉??
我以為是個別充電, 所以是全部一起充, 然後再檢測電壓

因為我在看筆電或是遙控模型用的池充電方式, 很像這樣, 所以才好奇說, 為什麼充電時有那麼多隻接腳
一直想不透, 今天大概了解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