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46D AD板故障 持續亮綠燈[換板]

楼主(2012-01-13):
開機原本沒畫面
PI板數顆爆電容,全換新後上電幾秒燈館會閃二次

已排除PI板.面板.按鍵,因為換同樣的AD板就沒問題了

不接訊號時
按鍵綠燈持續亮著不會變橘燈

照片中有顆 ZCPs 先被我拔掉換新的去測試
但情況一樣

5V 3.3V 都有,抓不到問題在那裡
請幫忙...謝謝

供電部份
NIKOS L1084G-33 有 4.95V 跟 3.3V
ZCPs 有 3.3 跟 1.8v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37A
爬文後
有提到說按鍵的排容
請問要怎麼量排容

排容解下來還要補線嗎?

网友:
個人意見…可以先更換 24c16 試一下

网友:
此版!
所有電壓要正常供電!
才能判斷故障!

网友:
之前有一次是 mcu內容資料出錯
重燒後就正常了

楼主:
看樣子24c16重燒試看看
但是...
找不到 24c16 mcu 的資料
有人可以提供嗎

网友:
我手上是有19吋的..上次剛好有留下來...不過跟你的板本不同
燒進去你的按鍵位置跟osd可能會不同...
我留下來的是沒dvi 的
這一片記的2百有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315499106

网友:
24cxx  一般不會拿來當mcu使用
一般是拿來當
記憶用戶使用設定
或是
記憶機種名稱 用途 告知 pc 這台機器是什麼

楼主:
AD板故障
無法修
直接換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