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94 無法開機

楼主(2012-01-13):
故障情況:
開機後自動上電,約3秒後自動斷電,又自動上電然後穩定不再掉電。
但是上電後除錯卡停在F3,reset、IRDY、FRAME在自上電有亮一下,掉電又自動上電後也是有亮一下、馬上滅,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這張除錯卡:說明書上寫正常的reset燈應該開機時亮一下後滅。

1.PS_ON測試正常,開機前低電位,開機後有5V電壓。
2.PG訊號正常,第8腳有5V電壓。

學習中,請各位引導維修方向。

----------------------------------------
MOS放大圖:
這裡面全部的MOS上面都印有8404809NG(找不到相關資料),都是一樣的。
記憶體旁:
CPU旁:
北橋旁:
南橋旁:

网友A:
CPU 供電的上下管電壓G,D,S順序是不是記錯了!?G極電壓12V..!?不常見耶~~還是MSI的設計比較特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供電的上下管電壓G,D,S順序是不是記錯了!?G極電壓12V..!?不常見耶~~還是MSI的設計比較特別!? ...

j大大不好意思,是我搞錯了,我剛剛修改過了,請在幫我看看。

网友A:
1.你那片除錯卡...燈號亮起是代表有問題!?還是表示OK!?例如:REST沒亮是代表..??
2.CPU Vcore為多相"並聯"供電...量電壓時擇其中一相來量即可,你可以把鏡頭拉近讓上下管放大
   些,這樣要幫你的大大們也可以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那片除錯卡...燈號亮起是代表有問題!?還是表示OK!?例如:REST沒亮是代表..??
2.CPU Vcore為多相"並聯"供 ...

報告大大:
1.我的除錯卡正常應該是滅的,正常開機的時候應該要亮一下,後熄滅。
2.大大我已經補上放大圖。

請大大在幫我看看,謝謝

网友:
給你看~~ 4809N
應該是這個啦~~ 我剛好最近才買來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1.我的除錯卡正常應該是滅的,正常開機的時候應該要亮一下,後熄滅。
2.大大我已經補上放大圖 ...

不對~~~
CPU 供電沒出來....除錯卡怎會顯示正常??

网友B:
開機時,除錯卡reset有閃嗎?
就如john_avatar大說的,CPU電壓根本不對,哪來會開機。
CPU是裝哪一顆呢?找C2D的裝看看,不要拿P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
CPU 供電沒出來....除錯卡怎會顯示正常??

S極有輸出約800mv左右的電壓,請問大大正常要多少呢?還是要看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時,除錯卡reset有閃嗎?
就如john_avatar大說的,CPU電壓根本不對,哪來會開機。
CPU是裝哪一顆呢?找 ...

報告大大reset確實有閃。

我在想說不定CPU不資源~我找不到他的CPU資源列表。
我用的CPU是P4等級的,我再去找一顆CD2等級的來測試看看。
要不然跑F3代碼可能也沒有人知道是甚麼問題。

---------------------------
剛剛看了一下網拍隨便買一顆來測試一下都要幾百、上千元~~才測試一下好貴~有沒有版上的網友可以借測試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大,我在想說不定CPU不資源~我找不到他的CPU資源列表正好。我用的CPU是P4等級的,我再去找一顆CD2 ...

剛查了一下,版本不一樣,但型號相同,應該同樣有支援P4。我前面所想的,怕張板子特殊,不吃P4,看來應該是可以的。
http://diybbs.zol.com.cn/22/300_213192.html

您這張除錯卡,使用手冊您有看過嗎?先了解自己的除錯卡如何使用。
http://www.61131568.com/download/manual-C.pdf

前面小弟我提過的,reset有閃嗎?有沒有閃,會差很大。不過....CPU核心電壓是那樣,應該是沒閃。
BIOS的flash rom 第一腳,電壓是?

楼主:
報告大大:
1.剛剛測試除錯卡用正常的板子,開機半秒所有的燈號是全亮,然後resert會熄滅,IRDY跟FRAME則是有訊號才會閃爍,用手動短路reset開關reset也是會閃爍一下。
這張板子的情況是開機過電燈號全亮,包掛reset,之後IRDY跟FRAME則是完全熄滅無反應,用手動短路reset開關主板會斷電,然後開機之後燈號全亮,包掛reset,之後IRDY跟FRAME則是完全熄滅無反應。

為了節省大大的時間直接拍成影片:
http://youtu.be/Goc2t0YE14A

2.BIOS第一隻腳,開機後有3.392V的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1.剛剛測試除錯卡用正常的板子,開機半秒所有的燈號是全亮,然後resert會熄滅,IRDY跟FRAME則是 ...

接者,換回頭看,剛是直接跳關,往BIOS先看了。
CPU的VRM,PWM晶片是哪顆?它的EN是否為高電位或低電位?

网友A:
抱歉...借圖一用:
可以量一下紅框(下管D極)的對地阻值嗎!?在不裝CPU,RAM,2032電池...也就是空板的狀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借圖一用:
可以量一下紅框(下管D極)的對地阻值嗎!?在不裝CPU,RAM,2032電池...也就是空板的狀態下

會不斷的跳動,3.2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者,換回頭看,剛是直接跳關,往BIOS先看了。
CPU的VRM,PWM晶片是哪顆?它的EN是否為高電位或低電位? ...

PWM編號是ISL6312
http://www.intersil.com/data/fn/fn9289.pdf
VRM我到現在主板上還沒找到,我想辦法找找在PO上來。
EN我研究一下腳位在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者,換回頭看,剛是直接跳關,往BIOS先看了。
CPU的VRM,PWM晶片是哪顆?它的EN是否為高電位或低電位? ...

EN第36腳為2.189V高電位,37腳位PG-3.4V(常常看到這個感覺很關鍵就就順便測試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第36腳為2.189V高電位,37腳位PG-3.4V(常常看到這個感覺很關鍵就就順便測試一下)。

嗯嗯!好的!OK!接下來,要測什麼?看到PG、EN都是對的,那要做什麼動作,驗證PWM IC確實是遵照指示動作後才發出PG?
什麼是VRM?您已經找到了嗎?ISL6312和它關聯的周遭電路是什麼角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好的!OK!接下來,要測什麼?看到PG、EN都是對的,那要做什麼動作,驗證PWM IC確實是遵照指示動作 ...

報告大大我還在研究中。
請問大大VRM是供電嗎?是指PWM控制芯片,每項供電的電源檢測訊號ISEN 1-4 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我還在研究中。
請問大大VRM是供電嗎?是指PWM控制芯片,每項供電的電源檢測訊號ISEN 1-4 嗎? ...

嗯嗯!您研究看看,再想看看囉!
前面我提問PG、EN出來如何,驗證PWM IC是遵照指示動作,換個方式來說,就是PWM IC運作,它需要哪些條件,這些條件具備,且它作動後,都沒異常,所以能夠發出PG,那該有哪些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您研究看看,再想看看囉!
前面我提問PG、EN出來如何,驗證PWM IC是遵照指示動作,換個方式來說, ...

難道是CPR嗎?

檢測PWM內部震盪產生了PWM波型、從ATX 12V來的電源跟、PWM的復位訊號PG。

不好意思大大,因為甚麼麼經驗,我如果打錯了請指教,我在再去查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您研究看看,再想看看囉!
前面我提問PG、EN出來如何,驗證PWM IC是遵照指示動作,換個方式來說, ...

請問大大我是否應該查看,VCCVID voltage Regulatorg 是否有發出VID_PWRGD訊號是給processor Votage Regulator。

再查看有無VID 0-7的組合訊號。

VRM到現在還是搞不太懂~~ 不過應該還是可以照著大大的只是測試

楼主:
VID 0-6通通都是高電位1.29這下尷尬了沒CPU...
只有VID 7 0.2mv低電位

請問大大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 0-6通通都是高電位1.29這下尷尬了沒CPU...
只有VID 7 0.2mv低電位

VID_PWRGD就是給PWM IC的EN,而這前提,就是VCCID要正常,VCCID電壓大多是1.2V左右。
OK!在沒裝CPU的情況下查VID,是0111111?如果在有CPU的情況呢?另外,VRSEL電壓?量好之後,翻ISL6312資料手冊第13頁。若不知道翻到那頁要做什麼,可以再回頭翻翻資料,查詢Vcore上電時序。
了解什麼是VRM了嗎?google一下。

楼主:
報告大大,我查到的資料:
1.VID 0-6通通是高電位,是在有CPU的情況下測試的。(因為我摸我的風散都沒熱度,我就直接把CPU風扇拿掉上CPU直接測試了,CPU還是好的)

2.(1)pin6 VRSEL 是1.25V高電位。
   (2)Vcore上電時序:當+3V電源和EN信號供給VCCVID Voltage Regulator後,該Regulator將立即供出VCCVID電壓1.2V,在經進1~10MS的延時後,該Regulator供出VID_PWRGD信號,以通知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可以根據Processor發出的VID[0:5]組合送出相應的Vcore電壓。當CPU的工作條件滿足後,就開始做第一個尋址動作。

3.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是電壓調節模組,它的功能是提供給 CPU 用的核心工作電壓.它的Powersource 是12V,經過VRM 的調節轉化出CPU 的core voltage.而Core voltage 是由 VID 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我查到的資料:
1.VID 0-6通通是高電位,是在有CPU的情況下測試的。(因為我摸我的風散都沒熱度, ...

嗯嗯!您查看看ISL6312 datasheet,然後對照VRSEL、VID的組合,Vcore和您量測到的是否相符合?
下一個動作,我們該如何下手?
整張板子的供電電壓大致都正確無誤,且除錯卡上,也看到clk亮起來了,但reset始終不亮,是不是還有那些我們沒注意到的,在不考慮BGA的情況下。
還有喔!再回頭看看您拍的影片,仔細觀察,您有什麼想法?如果想不出來,您把CPU拆掉、CPU 4pin電源也拆掉,開機看看,有什麼不同;若手邊還有板子,再找一張好的,把CPU裝上去、4pin電源也裝上去,開機看看,觀察有何不同。對照這張故障板子,有何差異。

楼主:
大大真的要幫我打通打通任督二脈,過程果然是辛苦~~我回去再去研究一下.

先回答大大的第二個問題;
1.把cpu拆掉,4pin電源有上跟沒上除錯卡RST都是恆亮IRDY FRAME不亮除,錯卡停在E1且不在有開機斷電的問題

2.上cpu不上4pin電源一樣是,除錯卡RST都是恆亮IRDY FRAME不亮除,錯卡停在E1且不在有開機斷電的問題

3.上cpu+4pin電源就會出現開機斷電重開的問題.

斷電問題的關鍵跟4pin電源cpu有關

整長的主版開機不會斷電RST閃爍1次開始跑碼

楼主:
報告大大對照VRSEL、VID現在沒有辦法半到,因為不論有沒有cpu都只有一個組合全部高電位

請問大大這個是VR10還是VR11呢?

我仔細想想這個可能跟復位訊號有關西撇除南北橋掛掉的可能:
1.RESET開關無電壓-已排除有3.3V電壓
2.無PG訊號-已排除有5V電壓
3.門電路芯片損壞-這主版請幫我鑑定一下,我是沒看到門電路芯片
4.無時鐘訊號-已排除
5.南北橋壞-BAG放棄
6.CPU電壓識別無效-我的猜想應該是這個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對照VRSEL、VID現在沒有辦法半到,因為不論有沒有cpu都只有一個組合全部高電位

請問大大這個是VR10 ...

嗯嗯!其實就是說,從量測到的VRSEL若VCC是5V,那1.25V可能可以判斷它是使用VRD11,但這點是存異的,因為不符合資料手冊上寫的VCC/2,但它又不是低電位,因此只好查表VR11,可以查到輸出電壓應該是0.818V,是符合目前所量測到的數值;而pentium 4 CPU所使用的vid是6位元,根據表格查到的卻是OFF,明顯不合;因此可以判斷PWM晶片應該是可以正常動作。
但這時候,大方向該查的大致都查完了啊!除非是小地方,不然實在會很難繼續下去,所以,還要再檢查是否有遺漏的地方,從除錯卡在不同環境變數測試下,可以知道,以目前這張板子有上CPU量測的結果,它是已經有reset完成了,但卻不知什麼原因斷電,難道還有什麼地方的時序未完成?這時候不像是PCR未完成,反而是已經過R了,後續BIOS要開始作動,有什麼環節卡住。
還記得前面有請您量測過BIOS的第一腳,它是代表什麼?可以再測看看,再開機的瞬間,這腳電壓有沒有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其實就是說,從量測到的VRSEL若VCC是5V,那1.25V可能可以判斷它是使用VRD11,但這點是存異的,因為 ...

大大我剛剛有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可能沒有reset~~因為一般正常的主板只要一短路reset按鍵,會馬上從3.3 - 低電位,但是我這塊主板短路reset卻是停了一下並且電位沒有降低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剛剛有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可能沒有reset~~因為一般正常的主板只要一短路reset按 ...

snake大~~其實看到現在, 我還是不知道你是用哪棵CPU作測試??另外,這片板是支援DDR3記憶體,不曉得您是
否有插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剛剛有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可能沒有reset~~因為一般正常的主板只要一短路reset按 ...

您要從除錯卡燈號去看,除非您用指針表,不然會因為reset是採用觸發的方式,那麼快的瞬間,數位電表MCU馬上處理,螢幕上是瞬間刷新,根本是很難看出來有變化。
不同已往舊板子,只要把reset一直短路就會一直拉低電位,新設計是用觸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ake大~~其實看到現在, 我還是不知道你是用哪棵CPU作測試??另外,這片板是支援DDR3記憶體,不曉得您是
否 ...

我專門用來測試用的CPU是赛扬D 331,這顆低階又不怕燒。
記憶體是威剛DDR 3 1333 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從除錯卡燈號去看,除非您用指針表,不然會因為reset是採用觸發的方式,那麼快的瞬間,數位電表MCU馬 ...

感謝大大的說明,又學到了。

楼主:
請問大大下一步要在如何測下去呢?

网友:
有點懷疑這片MS-7594有支援Celeron D331~~~
手上有ASUS P5KPL-CM及Gigabyte GA-P31-DS3L各一片,都是正常的,P5KPL-CM還是之前修好的,目前依然
正常使用中,這兩片一是G31,一是P31,都只能插DDR2......除MSI官方網查不到CPU支援列表外,以另兩家出的
G43+DDR3的板支援CPU列表...最低是Celeron D 4xx起跳耶

网友:
從john_avatar大給的方向,又回頭再去考慮CPU支援問題。曾一度懷疑不支援,我去找了有關這張板子的資料,是寫有支援,就沒再懷疑。剛去找了一下星星店官網上G43的板子,CPU支援列表,直接是把控肉之前的CPU都剃除掉了。

楼主:
換了E3200狀況依舊~~~下一步要怎麼辦呢。

楼主:
VID 0-7組合為00110001查表應為VDAC 0.73750

測量cpu供電電壓為1.09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