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8I915G-MF主機板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2-01-13):
請教 各位:
     1.開機CPU風扇有轉.螢幕沒有畫面(無信號)....CPU與記憶體拆下都沒有嗶的聲音.滑鼠有亮.鍵盤沒有...要從何查起?
     2.如要換主機板要換哪種..CPU與記憶體都能繼續用.(只換主機板)約多少錢?
     3.自己想學習修理.看論壇文章已自己修理4台螢幕(電源板爆容).現在自己的電腦壞掉了..

网友:
775針腳可以用ddr/400的記憶體 已經沒了吧...
可考慮asrock的主機板有支援775 cpu 可換ddr3記憶體(便宜)

楼主:
感謝你.. 只剩下cpu可以用 ..主機板沒救了

楼主:
請問 GA-8I915G-MF 與GA-8I945PL-G 這2板哪1板比較好
還有 我剩下的 CPU與記憶體 可以通用嗎? 謝謝

网友:
GA-8I945PL-G這型號的板子比較新
印象中兩片板子都是用DDR2的記憶體

网友:
GA-8I915G-MF 使用ddr記憶體與GA-8I945PL-G 是使用ddr2記憶體
GA-8I915G-MF使用cpu只支援p4 cpu ,GA-8I945PL-G支援到p.d雙核心cpu
GA-8I915G-MF有內建顯視,GA-8I945PL-G無內建顯視需外接顯卡

楼主:
感謝各位 .了解
    我去找拍賣.買一個一樣的板子好了...這樣比較省吧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是把cpu附近的16v/1500uf跟記憶體附近的6.3/1000跟1500uf電容都換掉舊正常開機了,重點是,電容通通都沒爆漿

网友:
1.可能是CPU座有問題, 動一動你的CPU看看
2.可否提供你CPU的型號
3.可自行上GIGABYTE 網站, 目前共剩 GA-G41MT-D3 有支援某些型號 CPU, 約2000元
4.若有檢測卡, 看看錯誤碼

网友:
主機板維修查P,C,R
除錯卡是必備的...
P部份南北橋電壓,CPU供電(可用假負載),記憶體對地電壓,AGP(PCI-E),PCI電壓
各大部份對地阻抗(南北橋,PCI,PCI-E...等),CPU供電
工具要準備...修主機板要熱風槍,假負載,除錯卡,BIOS燒錄器...等

會修P部份就可以搞定很多主機板,很多前輩有維修實例
可以看一看前輩們的維修實例

网友:
在沒有維修輔助工具下,我都是先清除 BIOS 設定,可以用主機板的 CMOS Clear 功能,或是拔鋰電池,短路電池座+ - 接點,還不行的話,換掉電源供應器,記憶體等等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