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40X200A LCD電視又故障了 [已完修]

楼主(2012-01-14):
兩個月前在版上向各位前輩求助,當時的維修文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80-1-1.html

今天晚上想看大選新聞時,又發現開不了機,按機體開關或按遙控器都沒反應,拔插頭靜置再開機一樣沒反應,距離上次修好剛好2個月,這段期間每天都能正常開機。

好吧,遇到了就拆機再修囉,檢查待機5V很正常,開機時完全沒反應,連AC_RELAY訊號都沒來,這跟上次狀況不太一樣,將遙控接收器界面版接頭拔除,只留機體開關也是一樣,或反過來拔除機體開關用遙控開機,還是沒反應,這次看起來很像是邏輯控制電路無法正常工作。

這是拆機後全貌,很懷疑是中間那片綠色電路板出問題,因為面板控制線路是連接到這一片。

將它拆下來檢查,用放大鏡檢查過,焊點都沒異狀,面板按鍵與遙控接收介面是由左方連接器進入,之後PCB走線到右方A處那棵大IC附近,很懷疑是這個主控IC故障。

請問大家這片電路板是否買得到?很想買一片來交換看看,板子上所印的名稱是「SONY AU」,並沒有看到其他編號。

网友A:
檢察開機電路>>如不會重AD5VSB電路開始追線路>>>
如在不會檢查AD電源控制IC>>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察開機電路>>如不會重AD5VSB電路開始追線路>>>
如在不會檢查AD電源控制IC>>電壓是否正常 ...

感謝您~~
5V待機電源進入這片板子是正常的,從這片板子轉成3.3V輸出到機體開關板與遙控接收板也是正常的,目前測量起來的狀況是這樣。

网友A:
那可能跟32LC1問題差不多>>>>>>>不要買一樣主板了>>因為拆雞價格高於換公版
如買到主板也撐不久
一勞永逸換公版>>找有數位PF>公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跟32LC1問題差不多>>>>>>>不要買一樣主板了>>因為拆雞價格高於換公版
如買到主板也撐不久
一勞永逸換 ...

喔!有公板可以換?那接頭可能不相容吧?

网友A:
只要跳面板線>>就可以>>先找你的面板型號規格書>>>確認接面板腳位>>在對應公版\\腳位>>和面板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跳面板線>>就可以>>先找你的面板型號規格書>>>確認接面板腳位>>在對應公版\\腳位>>和面板電壓 ...

感謝您,目前是比較沒考慮用公板,因為工程蠻大的,AU還經過上方鐵盒內電路才接到面板,右方連接的TUNER也要跟這變動,跟外殼當然也不合了......不過您這建議給了另一個思考方向,真的不好修,乾脆改公板變成MONITOR,這樣至少沒浪費面板。
還是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目前是比較沒考慮用公板,因為工程蠻大的,AU還經過上方鐵盒內電路才接到面板,右方連接的TUNER ...

明天我問商家
這台零件
因為有一台視面板故障要賣
我看情形買到手 在借您 測是
煩請等等

网友C:
我這有Service Manual,修好後記得與大家分享一下.
sony KLV-40X200A.part0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561)
sony KLV-40X200A.part0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58)
sony KLV-40X200A.part03.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42)
sony KLV-40X200A.part04.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35)
sony KLV-40X200A.part05.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34)
sony KLV-40X200A.part06.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31)
sony KLV-40X200A.part07.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37)
sony KLV-40X200A.part08.rar (1.39 MB, 下載次數: 433)
sony KLV-40X200A.part09.rar (272.63 KB, 下載次數: 4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Service Manual,修好後記得與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您的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問商家
這台零件
因為有一台視面板故障要賣

40X200A也有面板故障的喔!那這台問題可真不少......我這台面板是沒問題,呵呵~~買來兩台湊成一台。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Service Manual,修好後記得與大家分享一下.

太感謝啦,下載研究中.....

楼主:
抓到問題了,故障點還是在電源板,是OVP檢知(TL431)故障,導致一直在保護狀態之下。

一開始沒電路圖,誤以為AU板沒動作,故障自動關機之後,電源再投入AC_RLY有送出來,但一直在高電位,按遙控器或機體開關都沒變化,所以造成誤判。

下載operator_kao大提供的Service Manual之後,看POWER_ON迴路是正電壓動作,既然AU板有送出AC_RLY 5V但電源沒開起來,因此判斷問題點還是在電源板。對照電路圖繼續往前推,POWER ON光耦合器兩側動作皆正常,但PFC與主電源迴路卻沒工作電壓,這應該是Q6400沒導通,以三用電表判斷Q6400、Q6401與其周邊零件都沒發現異狀。
既然這部分零件都正常那應該是保護電路在動作,所以繼續往保護電路查,保護鎖定電路是由Q6454,Q6455組成類似SCR、PUT結構,只要經過觸發就會一直保持住,這保護迴路主要偵測三個來源:1. OTP  2. PFC OC  3. OVP,追查電路的結果,OTP、PFC OC都沒裝零件,所以可以忽略這兩迴路,剩下來就只有OVP有可能作怪了,由於OVP檢出使用一般包裝TL431,因此先將TL431拆除試試看,結果一試就靈馬上開機成功,測量PFC之後的電壓也在380~390V之間,因此OVP應該是誤動作,換上一個新的TL431之後也能開機成功,可見原來的TL431有問題。

在裝了新的TL431之後,想測量一下檢出電壓,結果測棒一碰觸431第一腳時馬上自動關機!嚇了一跳以為又故障了,經拔插頭靜置一下子再開機又正常了,不信邪再測一次一樣又自動關機,可見這OVP檢知迴路很靈敏,將板子拆下來在431 1-2腳之間並連一顆0.1u 麥拉電容,裝好之後再測試就不會自動關機了,測得電壓是2.07V,與431動作電壓2.5V有段距離,應該不會再誤動作了。

拉哩拉雜說了這麼多,還是看圖比較清楚: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尤其operator_kao大的技術文件幫助最大,沒電路圖就像瞎子摸象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到問題了,故障點還是在電源板,是OVP檢知(TL431)故障,導致一直在保護狀態之下。

一開始沒電路圖,誤以 ...

很利害 說明簡單明嘹  贊啦

楼主:
補上照片:
▲電源板,紅圈處就是OVP檢知IC TL431。

▲特寫

▲在背面並聯一顆0.1uF麥拉電容,加大濾波防止誤動作。

网友D:
感謝您的大度大量.無私分享.分析詳盡!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您的大度大量.無私分享.分析詳盡!讚

真正要感謝的是operator_kao大無私提供Service Manual電子檔,
有電路圖才有辦法分析,修復才會這麼順利。
也感謝您的鼓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要感謝的是operator_kao大無私提供Service Manual電子檔,
有電路圖才有辦法分析,修復才會這麼順利 ...

謝謝您的分享 ,功夫了得

网友:
贊哦!很清楚的維修思路

网友E:
看來大廠牌的液晶電視也會那麼容易故障阿(隔2個月)
那以後買還是買中價位國產品牌就好了
不然大廠牌維修一定貴森森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大廠牌的液晶電視也會那麼容易故障阿(隔2個月)
那以後買還是買中價位國產品牌就好了
不然大廠牌維修一 ...

沒錯,保固期很重要,過了保固期不用期望原廠修理,可能買新的比較划算,選保固期長的就對了。

這次故障有可能是上一次的延續,2個月前修理時症狀不明顯,這次很確定都開不了機才有辦法找到故障點。

感謝大家的鼓勵,也感謝板上前輩們的指導幫忙。

网友F:
這求助文..已經是專業級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求助文..已經是專業級維修了.......

感謝順興大鼓勵....本人雖然是學電子的,讀書的時候是學黑白電視機,對LCD電視架構完全不熟悉,由於家中電視故障不得已只好自己修修看,經由版上前輩們鼎力相助才得以快速完修。

經由這次修理經驗,感覺SONY這系列電視電源板保護機能參數設計得太邊界,零件數值稍有偏差就會觸發保護,而保護機能動作之後不見得有回報到邏輯控制,即使有回報,回報回去的定義與實際電路不見得相符。

以這片板子來說,這次誤觸發的OVP是從PFC之後的400V高壓檢知,但觸發保護之後並沒有回報,只是讓PFC與主電源迴路無工作電壓,也就是讓主電源無法正常啟動,而回報到邏輯板的OVP端子卻是另一迴路11V,7V過高與AC入力過電流。AC_RLY也不是直接去控制繼電器,而是去啟動主電源讓主電源產生的7V電壓經由電阻直接讓繼電器動作。

個人覺得這次故障的OVP迴路設計有問題,太過於靈敏很容易誤動作,將來順興大若有機會接修這系列電視,若遇到開不了機的應該也是類似問題再作怪。

今天有將拆下來的TL431做實驗,將1-3腳接在一起當Zener測量,還可正常穩壓2.5V沒有完全故障,只是輸出OFF時洩漏電流偏大(Ik,也可以說是工作電流),大約是40uA,規格書跟新品測量都大約是1uA,只因這些許參數偏差就導致誤動作,其實透過R-C數值搭配是可以避免類似誤動作發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順興大鼓勵....本人雖然是學電子的,讀書的時候是學黑白電視機,對LCD電視架構完全不熟悉,由於家中 ...

連解說都很專業

网友:
很專業 好用的資料 謝謝開眼界了

网友G:
呼!
大仔~!要來開班授課啦~!
屁酷液晶維修班!

网友:
非常專業的維修!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呼!
大仔~!要來開班授課啦~!
屁酷液晶維修班!

不敢不敢!為了搶救這台12萬元買的電視,硬著頭皮也要修好。

网友:
這已經是專業級的維修
樓主電子電路底子還不錯,一看就知道問題
是我的話可能會直接找塊殺肉電源板來換吧
也恭喜樓主修復愛機...

网友:
個人非常贊賞 ysc 的 ▲在背面並聯一顆0.1uF麥拉電容,加大濾波防止誤動作▲維護思維。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為了搶救這台12萬元買的電視,硬著頭皮也要修好。

原廠並無原板修復(技術),都是更換新板,若以32吋v系列(日本),電源板5500計,我想你的40w電源板價格應該更高,
同系列大概同毛病也差不多都是故障同零件,真佩服y大看到線路圖分析電路原理如此強,佩服!
不過要如何測量tl431是故障品?
用三用表與新品量差異大嗎?
又如何測量光藕合2側正常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廠並無原板修復(技術),都是更換新板,若以32吋v系列(日本),電源板5500計,我想你的40w電源板價格 ...

我這台是40X,比40W還高一階,本來已有心理準備,若叫原廠來修說不定1萬元跑不掉,若換下去一勞永逸也還值得,怕的是不久又出問題那才是最擔心的,所以只好自己修修看。

這個POWER ON迴路的光耦合很容易測量,AC_RLY=5V時會驅動一個電晶體還讓光耦合器一次側有電流流過,此時測量光耦合1-2腳若有1點多V(LED VF)就表示有電流流過,再測量二次側4與3腳同為高電位,這表示光耦合有導通並沒故障,能夠順利測量這部分是因為光偶合使用DIP元件,從電路板正面就量得到了。

接下來要判斷訊號有過來那為何無法將PFC與主電源啟動?這裡的控制方式是控制這兩個電源迴路的工作電壓,讓工作電壓開關電晶體ON除了來自光偶合之外,就只剩下保護迴路是否將光耦合傳過來的訊號拉掉,而保護迴路就只有OVP這個觸發來源而已,所以這個問題不難找。
困難的是這些小零件都SMD在背面,裝在機體上根本量不到,若要拆下來單板啟動測量還要配一些線路有些麻煩,所以乾脆用猜的,假設是OVP動作導致保護鎖定,因此先拆除TL431試試看,拆除之後上機一試就開機成功了,測量PFC之後的高壓並沒有超過400V,所以不應該出現OVP,判斷是TL431誤動作,換顆新的就正常了,因此這部分是用試的。

換新的之後為了測量檢知電壓,測棒一觸上去就馬上關機(發生OVP),為了預防再發生誤動作,所以在1-2腳之間並上1顆0.1uF電容,之後再測量就沒發生誤動作了。

大廠設計電路有時也會有盲點,短時間測試無法兼顧各種使用場合環境狀況,以這個OVP電路來說,從400V主電源透過好幾顆SMD電阻來偵測,主要電壓降在4顆1M SMD電阻上,每顆承受90幾V,在小小距離上有這麼高的電壓差,若是環境濕度+灰塵很容易有洩漏電流產生,加上OVP偵測迴路過於靈敏,一經觸發就馬上鎖住.......

SONY各型LCD電視電源迴路保護機制應該大同小異,若是遇到開不了機而板上無明顯零件損壞.....那保護迴路誤動作的可能性非常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是40X,比40W還高一階,本來已有心理準備,若叫原廠來修說不定1萬元跑不掉,若換下去一勞永逸也還 ...

原廠在外面跑維修服務的專業(線路分析),就比你還弱,若你沒做專業lcd維修這行業,就太可惜了。

對LCD電視架構完全不熟悉,能分析如此專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廠在外面跑維修服務的專業(線路分析),就比你還弱,若你沒做專業lcd維修這行業,就太可惜了。

感謝阿資大鼓勵,電源問題剛好比較熟悉,工作上也有設計Switching Power的經驗,TL431也是經常接觸的零件,又剛好症狀很明確,若是偶發性故障重新送電又正常,那大概也很難查得到。

网友(2012-02-21):
謝謝>>分析很清楚.又上的一堂真貴課程.大大無私分享~~感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功夫很利害

网友:
感謝分享, 重點是分析說明的清楚, 一看就明白, 上了寶貴的一課..

网友:
好厲害喔,真讓人佩服

网友I:
看電路圖,就可發現問題點----利害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電路圖,就可發現問題點----利害哩

感謝大家的鼓勵,
其實也不是光看電路圖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而是有電路圖才會知道電路結構,
測量的數據比對電路圖比較容易找出問題點。

沒電路圖,在那邊測量半天也不知問題出在哪裡,
就如同瞎子摸象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是40X,比40W還高一階,本來已有心理準備,若叫原廠來修說不定1萬元跑不掉,若換下去一勞永逸也還 ...

有優秀的技術能力 又能不厭其煩的解釋 而且簡潔易懂 實在太讚了
希望你家的電器多壞幾個
.......不是啦
是被你多修好幾個
這樣我們就有更多精彩好文可看了

网友:
會有這樣精闢的分析 真是不簡單 連我這個設計過電源供應器的都很佩服

网友(2012-04-01):
ysc 大,,,,,,  論壇之中, 又多出一位 ,  " 圖文並茂"的高手了。
          恭喜大大 " 完修 ~~~~~~~~~~

网友:
真是專業級維修..給您按一個讚

网友:
專業級的維修思路.
還有佛心級的無私分享.
又有很多品牌的可以參考了.
恭喜完修.並感謝分享!

网友:
真是很實用的文  謝謝分享  sony 的東西真的很貴  上次去服務站 問"零件"" 隨身fm收音機裡面的指示游標""那塊小小塊塑膠要價200    我的天呀

网友:
高手出招便知有沒有~~
感謝您圖文並茂的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J(2012-05-01):
ysc 大大之能
可以開店了  掛牌擴納四方
専才不用浪費 有錢不賺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J:
ysc 大大之能
可以開店了  掛牌擴納四方
専才不用浪費 有錢不賺可惜

感謝大家的鼓勵,能修好也算是運氣啦,
承版上熱心大大提供Service Manual電子檔,
有了電路圖才有辦法分析,進而找出確定的故障點,
而故障點就在元件密度較低的電源板上,若是主控制
板或是面板故障那可能就要投降了。

网友:
YSC大,,,,,, 您真是電源版的, 穩壓整流達人了,,,,,,, ( 大大, 您有開班授課嗎? )  。  ~~~~~

网友:
高手之高手n_159|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又用力的分享給我們這些初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