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GOING50起動馬達

楼主(2012-01-14):
車型款: 光陽GOING50

故障原因:電動無法發動,但可腳踏發動.

step1. 確認電瓶12vdc有否?

       a.先去下載機車之起動電路圖.

       b.啟動電門,確認方向燈,煞車燈,大燈是否正常? 全都正常動作.

       c.確認起動馬達之動作(relay有動作(按壓起動時,有聽到繼電器之動作聲),但起動馬達感覺很沒力甚至沒聲音))

step2.拆下起動馬達,用變壓器直接供電,果然不動作,那麼就上網google了.

電動起動之電路
舊的起動器看起來這模樣是已經壽終正寢了.有量過,已經內部線圈短路了.
這是relay繼電器,加12vdc後可正常動作.
新的起動器,一裝上去,按鍵一起動就馬上點火動作了. 完修. 共花成本375元, 工資無限.
不必再用腳踩的就覺得很值得了.
為什麼不在材料行買? 問過了,一顆要價450元(非原廠),太貴了,450-320=130,沒道理吧.

网友:
自己動手做,
雖然搞得滿手油污,
但是啟動引擎的那一刻,
心裡確實會很爽^^

网友A:
這應該是碳刷磨完了,不是線圈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碳刷磨完了,不是線圈的問題。

謝謝關心,有量測過,是短路. 並且有另外用12vdc加壓,有短路火花的現象.

网友B:
這應該叫"啟動馬達"....

你是換了新馬達?還是換了線圈?

网友C:
請問樓主您375大洋是啟動馬達加啟動繼電器,還是只有啟動繼電器

一般機車行換啟動繼電器大約是600,換啟動馬達大約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關心,有量測過,是短路. 並且有另外用12vdc加壓,有短路火花的現象.

您的使用環境可能比較嚴苛,或是點火系統化油器有老化,常常電發要按久一點才會發動,導致線圈老化短路

网友:
這是耗材
早晚要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叫"啟動馬達"....

你是換了新馬達?還是換了線圈?

買了馬達(新品),當然就換整組(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您375大洋是啟動馬達加啟動繼電器,還是只有啟動繼電器

一般機車行換啟動繼電器大約是600,換啟動 ...

我只換馬達,relay是好的,所以就省下來了.
機車行如此的貴喔,還好自己會diy,看來是真得省了不少.(謝謝告知行情)

网友:
原來是換了馬達......

其實機車行維修價格沒有一定規範,通常料件有價工資無價...

假如知道哪壞就直接問修OOO要多少錢.....看店家報價再決定

网友:
一般店家大多不歡迎拿別家的價格來灰,而且光電發沒反應要抓原因,正常最少也要搞個20分鐘外加滿手灰塵油污,除非有備料可以用排除法,只是備料也要成本,更何況知識無價

如果覺得車行賺太多最好DIY,不要光以零件價格跟車行盧,以免被當奧客

网友:
這個東西我有換過
兩年前換過一顆SYM心情100啟動馬達
故障原因.....有時會空轉 (啟動馬達心的齒輪磨損導致)
自己去機車材料行買一顆士林品牌換上
問題來了...只撐三個月又相同的問題
只好乖乖給機車行找原因...
沒想到老闆說....啟動馬達壞了  換原廠的比較好,但比較貴
給他換原廠的撐到現在都沒問題
還好那顆舊的啟動馬達,材料行問了業務還要給我換
因已經給機車行換上原廠的,所以跟她換了別的商品

結論.....這類產品還是買原廠的比較好

网友D(2012-03-02):
恭喜大大完修,明天也要跟我ㄅㄨㄅㄨ奮戰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明天也要跟我ㄅㄨㄅㄨ奮戰到底!

加油,幫您加持,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