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今天买了几只明基通用高压线圈,有些许疑问。

楼主(2012-01-14):
到手后发现和原厂的引脚不一样,多了7和9两个引脚(初步估计是起固定线圈作用的),和商家商量准备退货,但商家摆出一幅很不情愿的样子,不甘心,就把原来板上的高压线圈焊了下来,发现原厂板原来有留7和9脚的焊孔,只是通孔没打通而已,换上新的,测试了能点亮灯管。

我是用明基电源板+明基驱动板+明基按键板连接后点亮灯管,而且确定驱动板VGA输入口有输入信号,通电按开关板的开关键点亮后灯管只是亮了几秒又熄灭了(确定电源板 驱动板 灯管都是好的),之后灯管是一直熄灭的,难到只连明基电源板+驱动板+VGA有输入信号,不连接液晶面板的话,灯管是不会长亮的吗? (使用板上原配的高压线圈和新买的高压线圈灯管都是在启动后亮几秒然后自动熄灭,之后就是一直熄灭的)。

原厂的高压线圈型号是1J.26048.011 原厂的高压线圈第8 10脚的阻抗在300欧左右,原厂的第1和第6脚电感值是负.006mh   第2和第4脚电感值是.004mh  第3和第5脚电感值是.004mh   第8和第10输出脚电感值是178.9mh

新买的高压线圈没有注明型号,估计是仿造的,做工也不如原厂的精致,新买线圈阻抗在220欧左右,第1和第6脚电感值是负.006mh   第2和第4脚电感值是.002mh   第3和第5脚电感值是.002mh  第8和第10脚电感值是188.9mh

网友A:
版大…基本上不接屏,也是可以點亮燈管的…
重點是…看您上傳的圖片裡,只插一邊二只燈管是會進入保護而亮一下就熄滅的 !
因此…請您再補上另一邊二只燈管後再試…

网友:
這個東西不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基本上不接屏,也是可以點亮燈管的…
重點是…看您上傳的圖片裡,只插一邊二只燈管是會進入保護而亮 ...

测试灯管

烙铁开太高弄坏又修复回来的高压线圈焊点

新买的电源板

谢谢这位师傅的指教,预祝师傅新年愉快一本万利,果然如你所说要四根灯管同时插上才会常亮着。但新的高压线圈质量太差了,换上后才三十秒就冒烟了,换回原来的高压线圈又好了,不甘心又换了一个新买的上去,这次连点亮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且由于烙铁温度开太高350,把焊点的铜箔搞坏了,本来以为没戏了,换了原来的变压器也不亮,后来才知道原来一个5707给烧了(也不知道是新线圈造成的,还是修焊点时连错线圈输入端引脚造成的),换了个新的上去,再把高压线圈的焊点修了一下,终于给救回来了,看来仿的高压线圈不能买,质量太差了,现在决定退货了,明基的原厂线圈果然如大伙所说不容易坏,在修焊点时好像把中间输入端两个不该连接的引脚给连上了,但这样也没烧坏原厂的线圈,最后点亮灯管15分钟,断电后摸原厂的线圈只是微温,确定没事才收工,不过测试的电源板是新买的,焊点搞成这样多少有些心疼,还好能够修复回来,已属大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灯管

版大…恭禧完修…
您的烙鐵開350度,是不會太高的,但焊接時間過長,可能您的焊接技術還不夠熟練吧 !
一般明基的板子,大多是壞c5707及保險絲及電容,是維修入門學習的好對象  !
並祝維修愉快,也歡迎您常上此站,大家共同研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恭禧完修…
您的烙鐵開350度,是不會太高的,但焊接時間過長,可能您的焊接技術還不夠熟練吧 !
一 ...

搞坏焊点也有可能是一时大意吸锡器吸力大嘴挨得太近的关系,感觉我的焊接技术还行(但焊接速度需要继续提高),前天焊接只换一个线圈焊得很完美,因为焊点不连续受热,昨晚因为连续不停的焊接换几个线圈没有等焊点的温度降下来,像这样的PCB板层数比较少,烙铁350度温度确实开高了,这样的PCB板280度左右就能焊了,不管怎么说能修复好就好,希望su_fei大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