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20A 背光不亮(已解決)

楼主(2012-01-14):
求助ASUS N20A 用奇美N121IB-L04 LED背光的面板,背光不亮(外接螢幕顯示正常),
換整塊面板狀況還是一樣(背光不亮,隱約可看到畫面),請教那位前輩可指導一下該如何處理?
PS:高壓板供電是19V,有一支腳3.3V(應是ON/OFF)
高壓板編號:sumida IV10123T/S1-LF

結果是面板BAD+主板也掛了!真是XYZ---------

网友:
應該是排線問題

网友:
排線可能性很大 也可能燈管 NG
最常看到是高壓版 NG 更換掉即可
運氣好就高壓版 運氣差 縣板上的ICNG也會有這樣狀況

网友:
這種情形也有可能是屏閉開關卡死,把屏閉開關用手測試看看有無動作

网友:
換一片面板就好了....須要面板可以找我喔我有很多面板8.9寸到20吋都有

网友:
你這一片是led背光~~問題出在沒高壓~~他是一體成型的!!
我會試著修看看~~面板後方的零件!!他有一個小排線~~那是led燈管的線!!
先看看有沒有斷~~如沒斷~~線路從後面往全推~~到保險絲這一區~~就是led高壓迴路!!
先量一下保險絲~~有無open!!我有遇過open的~~也有遇過燈管線斷的!!
如真的還是不行~~我就會換面版了~~因為他背光迴路~~與t-com再一起~~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