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KOLIN CRT電視聲音異常

楼主(2012-01-14):
最近家中一台老電視,
KOLIN CT-215Q CRT電視的聲音愈來愈異常,
之前還稍微有一點爆音,
現在則是聲音呼大呼小的且爆音還是有,
聽起來像類似收音機頻率調不到準位的聲音,
看電視看得很吃力,
有時要轉大聲、有時則是要轉小聲,
請問達人們可以從哪個區塊下手呢?

网友:
1. 電視的前面按鍵
2. 改以AV 輸入(排除TUNER)... 還會嗎
3. 聲音AUDIO 功率電路 的供電電容
4. 聲音電路錫裂 如果要拆機 可以用竹筷(絕緣)敲電路板 縮小尋查範圍
-------------------------------------------------
這是我非職業維修... 的意見

网友A:
我有一部toshiba 29"CRT有同樣的問題,請教我從事維修的同學,他說了三個重點:
一、前面板的按鈕全部換新。
二、最大顆的IC,查修它的電源穩定否,再全部腳位重焊。
三、若沒有效,更換最大顆那顆IC(若買的到或拆的到同型IC的話)。
若是仍然無效,那可能就無法經濟的方式修復,就報廢吧!
我至今工作挺忙的,還沒去嘗試,客戶已經打電話通知不修了!也許年假有時間我會試試看吧!

网友B:
av輸入如果正常 應該是聲音中周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輸入如果正常 應該是聲音中周的問題

被你搶先,改100p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部toshiba 29"CRT有同樣的問題,請教我從事維修的同學,他說了三個重點:
一、前面板的按鈕全部換新。 ...

不是中周,amp周圍電解漏液,雙語,應該逃不出這個範圍。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顆中周,可以在開機之後,把音量開最大聲,
然後用手指接觸中周的引腳按一按,聲音有變化的那一個就是了SIF

楼主:
哇!!好多達人的回覆,
這幾天下班時間再來拆機,
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試看看,
再把結果PO上來,
感謝各位達人...

网友:
基本上是中週問題@@如果有電容漏液記得要換喔

网友:
ic101旁邊中周L303改82P或是100Pn_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