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700b背光不亮

楼主(2012-01-14):
這個LCD五年前有維修過背光不亮的問題
最近開始不亮了
於是我就拆開來研究看看
發現高壓板是修改過的
不斷的重覆開關
這個高壓板有零件發熱有燒焦味
高壓板背面
所以我想應該是高壓板壞了
上網買了這個
最後開啟測試
背光亮了大概五秒就關了
就通高壓板3.3V沒了就關了
我爬文了好久也找不到解答
不知道現在我該從哪裡找起才行
燈管我有上網買可單一檢查的燈管好壞的高壓板
試過是好的

网友:
量量高壓版所需的供電電壓
順便看看相關電容有無問題

网友A:
老大,你要把主机也接着,没有信号进去.一般的显示器就只能亮几秒钟就进入了待机状态.就不会送出NO OFF 信号了,就是你说的3.3 V 你这个显示器很好修的,说句不夸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修好.
你换的高压板我们这边说的就是水货的.一般不会保护.就是你说的亮一下黑屏.你的显示器也太老了.估计灯管也不行了.你换高压板后如果亮了,也要看看显示器的亮度是否OK .颜色有没有发红.如果发红灯管也要换.不换用一段时间还是要烧高压板的,我说这么多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要把主机也接着,没有信号进去.一般的显示器就只能亮几秒钟就进入了待机状态.就不会送出NO OFF 信号 ...

原來這麼回事
我就是沒給他信號啦
感謝您的幫助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