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主機板當用的小BJT元件

楼主(2012-01-14):
我在查這個小元件時,以JC來說,查到下面的資料。

都是印JC,但規格好像不太相同。請問,上面只要印JC都可通用嗎??

又,K45可以用JC代換嗎??一樣,K45也有好幾種。(這顆K45是用在主機板CR2032的水銀電池電路上)

K45 2SK520-45 n-FET GP, 30V, 50mA, 200mW, Idss=90..110mA, Up<9V SOT-23 16fa - 3a Nec
K45 BAS40-05 Si-diode Dual, Schottky, 40V, 200mA, 200mW, Cd<5pF, <5ns SOT-23 16dg - 3a Di
K45 BAS40W-05 Si-diode Dual, SBD, 40V, 200mA, Vf<1V(40mA), 5ns SOT-323 16dg - 3b Di

网友:
FYR
http://68pc.net/tutorials/cmos-circuits.html

其中L43 就是bat54c  如附件 BAT54.pdf (109.81 KB, 下載次數: 47)

基本上就是兩顆diode封裝在一顆元件中 用來隔離3.3V( PC上市電 -->VSB+5V轉3.3V-->VRTC) 及 CR2032 電壓(PC未上市電提供給VRTC)  避免3.3V  對CR2032 充電

所以只要選雙diode 封裝元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