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 SW-1368U 迴轉盤螺絲自動鬆開(已解決)

楼主(2012-01-14):
螺絲與墊片

螺絲與墊片

迴轉盤拿掉的樣子

迴轉盤拿掉的樣子

迴轉盤正面

迴轉盤正面

迴轉盤背面

迴轉盤背面

整體

整體

洗衣機型號

洗衣機型號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洗衣機可以從頭洗到好

但問題在於 只要每洗好一次衣服

迴轉盤螺絲都要 拿 螺絲起子在鎖緊一次 (用手鎖到最緊了)

請問有沒有大大遇過這個問題??

感謝^^

還有個問題就是螺絲與墊片那一張圖

裡面的墊片(白鐵圈圈)是放再哪一層

网友:
迴轉盤的固定是靠轉盤中心孔的齒輪牙與軸心的齒輪牙兩者互相咬合
螺絲只是補助固定而已,因轉盤是會左右旋轉的東西,單靠螺絲固定是會自然鬆脫的
所以還必須利用齒輪之間的咬合才能帶動旋轉

將迴轉盤更換掉就可以了,原因是轉盤中心孔的齒輪牙已磨損
齒輪之間咬合不完全會滑牙,因此螺絲會自然鬆脫

楼主:
感謝tsao0427 大大
我有貼圖上去
可以幫我鑑定一下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 大大
我有貼圖上去
可以幫我鑑定一下嗎?

奇怪?
我看不出來你的轉盤齒輪有磨損也,看起來是正常的

你有問另一個問題 "裡面的墊片(白鐵圈圈)是放再哪一層"
該不會是你把墊片放錯位置了吧!

墊片是要放在轉盤下面,也就是墊片先套進軸心內,然後轉盤再套上,最後再鎖上螺絲

网友B:
看轉盤正面中心孔有異常圈圈痕跡.你該不會把墊片放在轉盤正面巴!!!
墊片是放在轉盤下方ㄜn_0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我看不出來你的轉盤齒輪有磨損也,看起來是正常的

t大
正確裝好試機
結果還是一樣

我是否可用朔鋼土或AB膠
把軸心的 齒輪 與 迴轉盤 黏死(以後不再拆卸)
這方法行的通嗎?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轉盤正面中心孔有異常圈圈痕跡.你該不會把墊片放在轉盤正面巴!!!
墊片是放在轉盤下方ㄜ ...

g大
沒錯
我的確是有把它裝在上面試過
結果不行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大
正確裝好試機
結果還是一樣

如果確定安裝正確,那因該是轉盤壞了
到目前為止螺絲鬆掉,還沒遇過是其他零件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安裝正確,那因該是轉盤壞了
到目前為止螺絲鬆掉,還沒遇過是其他零件壞掉 ...

t大
您的意思是
中間那一個旋轉盤 換新
就可以了嗎
感謝回覆

网友:
有沒有可能螺絲斷一截在傳動軸裡面!
感覺螺絲好像短了一點!

网友:
我家也是這一部洗衣機喔!!

有時也要拆轉盤...........
因為撿零錢呀!

可是!轉盤只有螺絲固定而已,也都沒用到墊片,連螺絲上的棘輪墊片也沒有...
只是拆的時候有點緊,都要用電動螺絲起子(不是一般小支的那種)才拆的下來....

网友:
是不是軸心問題   可以測試脫水洗衣盤有無轉動

网友C:
咦?棘輪墊片是不是要反向裝丫?這樣才能把螺絲頂住不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棘輪墊片是不是要反向裝丫?這樣才能把螺絲頂住不是嗎?

棘輪墊片裝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网友:
塗上螺絲防鬆膠 試看看

网友:
如樓上a大建議用螺絲固定膠看看
或是借用電動螺絲起子鎖緊(會比手轉緊的力量大很多)
如果用塑鋼土或AB膠把軸心的齒輪與迴轉盤黏死
那未來如果要維修到這部份...那就麻煩大了些!

楼主(2012-02-14):
感謝 a-wen 大大 和 花栗鼠大大 的建議
小弟今天用止洩帶繞個幾圈
在去作測試
結果成功了
螺絲不會再鬆掉
接下來就是要看看可以撐多久了
謝謝各位大大給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