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螢幕故障問題請教

楼主(2012-01-14):
機型LG W4423S
故障狀況是可開機但開約10來分鐘後就自動斷電,按電源鍵無法開啟,
須把電源線掉後再重插就可在開機
想問說這樣的狀況面板故障的機率高ㄇ?
電源板部分就電容或零件無明顯異常,
以上請教謝謝.

网友:
把圖po上來,標題也改成廠牌和型號,
以後方便大家捜尋!

网友:
把圖po來這樣才會之到

网友:
會不會是 LG  W2423S ,打錯字了

网友:
有電源供應器嗎?先檢查電壓穩不穩..負載狀況下..有可能電源供應器爆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