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膏植球

楼主(2012-01-15):
有鑒於 阿水大的一篇帖子
由於相當有趣,讓小弟也想來試看看,以下是簡易的試驗結果:)

本次的試驗品

晶片編號

晶片編號

使用的鋼網

鋼網

鋼網

錫膏 Sn63/Pb37

錫膏

錫膏

熱風吹後的樣子

錫球表面

錫球表面

側拍

側拍

側拍

事實上過程還有另一實驗品,是用吸錫線清潔過的(晶片)焊點。同樣用錫膏下去做的時候,卻出現不同的結果(大失敗)

狀況是~用錫膏植球的焊點,請不要用吸錫線去清潔它,幾乎無錫的焊點會造成錫膏成球時無法下降到焊點上(會卡在鋼網上)。
只需要把上面多餘的錫用烙鐵抹掉即可(就是要留一點錫在焊點上)。
鋼網四個邊"一定"要用鋁箔膠帶貼好,不要偷懶只貼兩邊,會造成鋼網不完全貼合晶片(看起來OK~實際上有縫)。
錫膏用熱風槍成球後,溫度稍降(大約是錫剛呈固態)就要盡快拆鋼網~~ 不然會很難拆(鋼網會被拆到變形)。

由於是第一次用錫膏植球,所以手忙(腳沒亂),很多照片沒拍下來,有機會會再補上,讓大家參考

我是個新手,第一次發這種經驗帖子,希望各位先進不吝給予指教~

网友A:
感謝分享!!!請問有試過晶片與鋼網用小的鐵夾子固定嗎..(像夾麻將桌紙那種..小支的...可以省去鋁箔膠帶的成本和拆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請問有試過晶片與鋼網用小的鐵夾子固定嗎..(像夾麻將桌紙那種..小支的...可以省去鋁箔膠帶的成 ...

恐怕不行,鋼網都比晶片大,晶片的焊點離邊緣...有的連1mm都不到,你看到的鋼網的邊框,都是超過晶片的大小...
所以夾不到,不想貼鋁箔膠帶~~就只能使用有臺座的鋼網組了(比這種直接貼上的貴~~ 還不能直接加熱~因為有鋁框.... 加了會變形)

网友:
錫膏用熱風槍成球後,溫度稍降(大約是錫剛呈固態)就要盡快拆鋼網~~ 不然會很難拆(鋼網會被拆到變形)。

这一点非常重要,楼主总结的确很好,很多新手就是失败在这一点上!

网友:
又多了我最想學習的東西囉

网友:
用厚的鋁箔包覆,不用黏可重復使用,植錫球不用10分鐘.露天商品編號:21111074253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