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電磁爐IH-1980不檢鍋顯示E1

楼主(2012-01-15):
高壓158V OK,電容表量測8uF兩顆濾波電容為9.8uF懷疑有異常...更換RIFA 6.8uF X2 ~300V後上鍋無效一樣顯示E1
檢查0.33uF諧振電容0.329 OK,代換上lm399無效....檢查各4大電阻240K無異常
線圈NTC組抗100K正常...IGBT 無短開路OK....IGBT檢溫熱敏電阻10K正常
地毯式搜索全部104陶瓷電容OK...電壓18V, 5v ok
最後發現是一顆互感器(電流感知器)次極開路了....
查了一下好像一般有80歐姆還有600歐姆的....真不知要怎要代換~請弟兄幫忙了

网友:
我記得上次換是600Ω的。

楼主:
請問wish大....如果這樣是600Ω的,只能用殺肉品嗎?
要怎樣購買到新品?

楼主:
感謝wish大....更換600Ω互感器已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更換600Ω互感器已完修~

請教600Ω互感器在那買的

楼主:
露X拍賣打"電磁爐 維修"直接問賣家就有囉!!

网友(2012-03-13):
一些電路板的類似零件....
有人能告知那裏能買到嗎??
只要遇到類似變壓器等電感性零件,
幾乎都買不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