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拆拔IC chipQuik

楼主(2012-01-15):
最近在網站上看到這個東西~但是我從來沒用過,所以請教各位大大。
http://chipquik.com/
1.請問chipquik是一種類似銲錫的金屬嗎?在哪裡才能買的到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yaz4Zrd78
這個影片中他只用烙鐵就把IC拔起來了~焊錫難道都不會凝固嗎?

2.還有影片中他的針頭裡面裝的是一般的助焊劑、焊油嗎?跟我們一般用的有分別嗎?
----------------------------------------------------------------------
如果沒有這種神奇的東西,最近還看到像這樣的拔法。

目前使用兩種線:
1.棉線..電烙鐵碰到馬上燒斷
2.極細的導線剝皮,但是我像圖片2打出來了時候會弄歪IC的針腳~

請拔IC高手幫我看看,感謝。

网友A:
細線拆除IC一定要用漆包線,拆除的IC不能保證不會歪腳.但確是初學者不需要花大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細線拆除IC一定要用漆包線,拆除的IC不能保證不會歪腳.但確是初學者不需要花大錢的方式! ...

請問大大沒有用漆包線會發生什麼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沒有用漆包線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機會黏住~~ (如果焊錫剛好冷卻在接腳與導線上)
然後不是接腳歪掉(拉扯).. 就是又全部黏再一起了~

网友:
這產品是台灣人發明的喔!有超過10年了吧!
在世貿電子展曾經看過,當時沒有在修有SMD的版子,也就沒有買它,等到想用時卻找不到該產品的任何訊息,

网友B:
昨天熱風槍898a+ 到手!! 今天試拆SMD零件只有一句話"探囊取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熱風槍898a+ 到手!! 今天試拆SMD零件只有一句話"探囊取物"...

來個試拆SMD零件影像檔讓大家流口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熱風槍898a+ 到手!! 今天試拆SMD零件只有一句話"探囊取物"...

乾兄你也要踏入極度傷眼的SMD啦
記得要"甲幼齒"顧一下眼睛n_03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乾兄你也要踏入極度傷眼的SMD啦
記得要"甲幼齒"顧一下眼睛

呵呵!
雄爸爸不要把滴滴教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來個試拆SMD零件影像檔讓大家流口水吧!!

     我算是新手!! 這熱風槍還真的好用!! 因為還是有味道所以老婆大人不想跟我拍照攝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乾兄你也要踏入極度傷眼的SMD啦
記得要"甲幼齒"顧一下眼睛

雄爸:
    不要"虧"我了!! 我算是新手!! 這熱風槍還真的好用!! 因為還是有味道所以老婆大人不想跟我拍照攝影!! 這一台值得推薦!! 我買的是第二等 日本電熱器 沒有烙鐵待機功能 2.2K價格!! 傷眼第一名叫做"看螢幕修改程式",拆SMD算是輕鬆愉快的休閒活動!! 不傷眼睛因為只要吹一吹風 SMD零件就大豬小豬落玉盤了!! 又要來去練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