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21 開機後關機

楼主(2012-01-15):
這台收到的情況, 開機約10分鐘後, 會自動關機, 關機後亦無電源燈指示
拆開後, 目視發現些許電容已爆漿, 馬上著手更換電容,
所有電容更換後, 仍會自動關機, 我猜想可能是電源保護,
經過爬文後, 發現有高溫的幾個地方均需補焊一下
再請下 P+I 板, 把高溫處及電感類元件除錫, 再補焊一次,
目前已上機2小時以上, 完修了~

01.這是 P+I 板 及 AD 板正面, 收到時部份電容已有被更換過
02. AD 板, 其實有電容爆漿, 但沒拍到~
03.P+I 板
04.P+I 板近拍, 很明顯有電容爆了~
05.完修畫面

感謝各位收看 ^_^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維修實例n_169|

网友A:
恭喜完修^^建議2科高壓電容(藍色)量測一下是否容量減少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建議2科高壓電容(藍色)量測一下是否容量減少

好的~有機會會再檢查一下~

网友B:
新手請問,補焊一定要先除錫嗎?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請問,補焊一定要先除錫嗎?
謝謝謝謝!

怕舊錫因高溫劣化(型成氧化物)不易導電, 會造成阻抗變高,
阻抗高了, 就有壓降(V=IR)及高溫產生(W=I*V), 故建議先除舊錫, 如以上有誤請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請問,補焊一定要先除錫嗎?
謝謝謝謝!

如能先除錫...清潔基板...再來補焊...那自然是標準作法!!!
但小的大部份都是未按照標準程序就直接補焊!
~~~(不良示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舊錫因高溫劣化(型成氧化物)不易導電, 會造成阻抗變高,
阻抗高了, 就有壓降(V=IR)及高溫產生(W=I*V),  ...

啊~~~~~~~~
沒有嘶~~~~~~~~
原來如此,
我懂了,
頓時毛塞頓開啊!

感謝指教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能先除錫...清潔基板...再來補焊...那自然是標準作法!!!
但小的大部份都是未按照標準程序就直接補焊!
~ ...

我自首.
我也是.除非錫點已變色嚴重.大多直接補.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弟我也是直接補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補焊我都是除錫再捕焊!

网友:
變色或空焊明顯的焊點會先吸掉再補,其他較不嚴重的就直接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