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主機板MS-7253(K9VGM-V)有過電不開機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2-01-15):
User 送來的主機板,標示著"有過電~無法開機"

實際試了一下還真是如此狀況,也不跑碼
以下是概略流程.....

主機板全貌

型號

故障點(藍框處)

故障狀態(4809N 短路)

更換後開機了~~

完工交件:)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多了一位主機板的高手!

网友A:
請問樓主MOSFET短路是否可直接在板子上量,還是要拆下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MOSFET短路是否可直接在板子上量,還是要拆下來,謝謝

這種很明顯地短路,在板子上就有機會量出來了,因為是很直接的"0歐姆"狀態
只是要猜一下是哪一顆,因為有的會有其他組相同構造的迴路並聯在一起~
我是在板子上量一次,拆下來再量一次,以便確認

我的這個例子倒是不用猜~~ 因為..... 它變色了:)

网友:
可直接在板子上量!!

网友(2012-02-27):
完全0歐母才算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CPU真高檔,樓主真是【好野人】,也不怕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真高檔,樓主真是【好野人】,也不怕燒壞

倒也不是不怕燒~~ 只是手邊就剩這顆AM2 沒辦法啊

网友:
請問三用電表量4809N測試正常和故障多少?

楼主:
很簡單~~~ 它沒觸發時(請先放電)絕對不會是永遠 "0歐姆雙向導通"

网友(2012-04-20):
恭喜完修啊!!!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