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不著,找到面板線路圖請幫忙分析

楼主(2012-01-15):
這遍已發表過,可能之前有些亂,再發表,請見諒
因擴音機面板插錯線, 導致POWER開不著, 底板應沒有燒了零件, 在網上找到這機圖紙, 從面板POWER按鈕查, 圖中IC20腳VSS和
40腳VDD量了有5V電壓,  請幫忙分析下謝謝

网友A:
我看了你發了好幾次這個 音響的維修 求助文 !!
我也知道你很想修好它 !!
但是為什麼 ?? 好像沒什麼人回應你 !!
其實你問的一些問題 , 是最基礎的 , 而這些基礎的的東西是靠你自己去學習 !!
你如果連基礎都無法理解 , 那麼大家也不知要從何說起 !!!
對於你問的問題 !! 基本上網路都可以查的到 !!!
那你是不是應該先行充實自己的基本知識 !!
對你 !! 及維修這台電器才有所幫助 !!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3-id38426.html

無意冒犯 ~~ 只是良心的建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發了好幾次這個 音響的維修 求助文 !!
我也知道你很想修好它 !!
但是為什麼 ?? 好像沒什麼人回應 ...

謝謝提點,我會從基本電路學
之前說power開不著,查了原來面板功能ic LC6520C-4649掛了
這IC那裡可找到,4649是代表甚麼,是不是找回LC6520C後的數字不須理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點,我會從基本電路學
之前說power開不著,查了原來面板功能ic LC6520C-4649掛了
這IC那裡可找到,464 ...

你先查一下 IC 的 dataSheet  看一下它的接腳跟功能 !!!

初步看來是一樣的 !!

如果你不放心 , 大可問一下賣家或許他可以提供資料給你 !!

LC6520 C.pdf (781.19 KB, 下載次數: 60)

上網拍找看看 !!

如果沒有就上大陸 淘寶網 看看 !!

或問一下 三洋 經銷商 !!!

楼主:
因找不到IC LC6520C-4649尾數字-XXXX相同,若用尾數字不相同,可能不能代用 ,其實不肯定MCU掛了
IC 23PIN RESET 測得2V,這PIN應是和VDD一樣有5V嗎,應怎樣RESET,
測得22PIN 2.2V, 21PIN 0.4V,那電壓看圖紙不一樣,會是X201晶振掛了嗎
請各位指點給些意見謝謝

网友B:
X201有無振盪非常重要(就心臟有無跳動般)xd 別說用體外循還系統
在醫院會用儀器(示波器,計瀕器等)
在外面會用聽診器(三用電表等)
不曉得你是在那,我想你應該是在外面
總之心臟不查,而去看一些0x  加油

楼主(2012-02-14):
引用 网友B:
X201有無振盪非常重要(就心臟有無跳動般)xd 別說用體外循還系統
在醫院會用儀器(示波器,計瀕器等)
在外面會 ...

謝謝回覆
因沒有示波器不知有沒振盪,若沒振盪,換了那晶振就有嗎
請幫忙分析以電路是否正常
MCU的VDD電壓正常有5V, 按POWER KEY 有電平變化, 但輸出15PIN POWER沒有高底電平變化,應是導致機開不著的原因
將15pin和焊盤不連接, 量焊盤有約2.7v和圖紙電壓一樣
而23PIN復位 ,量了有2V,會是電壓過少嗎,23PIN不連接焊盤 ,量焊盤PIN沒電壓,23PIN連接外部零件TR212 DTC144ES C腳,看第一張發圖紙 看圖紙應有5.7V,為何會量沒電壓,這電路有問題嗎, 是這樣導致MCU不工作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楼主:
芯片vdd 5v和reset pin應一樣電壓,為何量了reset得2v,會是這樣mcu不啟動嗎

网友A:
你檢查過 tr212 元件是好的嗎 ???

D201  R201 正常嗎 ???

元件要如何檢查請自行學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檢查過 tr212 元件是好的嗎 ???

D201  R201 正常嗎 ???

現在肯定mcu死,試下在二手找雅佳m830面板拆它ic代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肯定mcu死,試下在二手找雅佳m830面板拆它ic代換

5v和接地短路不至於將mcu燒毀(如要燒毀的應是供電部)
您的問題點應是第23腳RESET無5v
請檢查此供電迴路!
VDD  VSS  RESET   這3點電壓是讓這顆IC能正常工作的基本電壓!
基本電壓如未能正常...您再換新的IC亦是無法修妥此台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和接地短路不至於將mcu燒毀(如要燒毀的應是供電部)
您的問題點應是第23腳RESET無5v
請檢查此供電迴路!

謝謝提指
reset pin 量了有2v電壓,再將reset pin 不連接焊盤 reset都是2v ,算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提指
reset pin 量了有2v電壓,再將reset pin 不連接焊盤 reset都是2v ,算正常嗎 ...

不正常!!!
那開機時RESET的瞬間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
那開機時RESET的瞬間電壓呢?

機開不著power ,按power鈕量reset都是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機開不著power ,按power鈕量reset都是2v

不好意思...筆誤
是插電時RESET的瞬間電壓?
如還是只有2v的話,那就先檢修紅框裡面的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筆誤
是插電時RESET的瞬間電壓?
如還是只有2v的話,那就先檢修紅框裡面的零件吧! ...

謝謝多次幫忙指點
量D201 1SS131開關二極管 用電阻擋X1無限大,轉換表針有25歐,應正常
紅框電晶體tr212 C腳量了沒電壓,是應該有5V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多次幫忙指點
量D201 1SS131開關二極管 用電阻擋X1無限大,轉換表針有25歐,應正常
紅框電晶體tr212 C ...

raypang 大
量D201 1SS131開關二極管 用電阻擋X1無限大,轉換表針有25歐,應正常
不正常的啦!測量是否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ypang 大
量D201 1SS131開關二極管 用電阻擋X1無限大,轉換表針有25歐,應正常
不正常的啦!測量是否有誤? ...

D201應正常,用電阻擋X10量順向電壓4歐反向無限大  D202都是1SS131測量數字和D201一樣
而R201 100歐 拆出量約60歐 算是不良嗎

网友D:
驗證reset pin有沒有5V :只要將TR212拿掉  上電再量電壓即可 (IC 內部有+5V接500k pull 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驗證reset pin有沒有5V :只要將TR212拿掉  上電再量電壓即可 (IC 內部有+5V接500k pull high)  ...

試過將RESET PIN不連接焊盤,量RESET都是2V

楼主:
電路圖紅框TR212,D201,C202,R201全部正常
真是MCU掛了,這IC應找不到,可能這機要掉到堆田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ypang 大
量D201 1SS131開關二極管 用電阻擋X1無限大,轉換表針有25歐,應正常
不正常的啦!測量是否有誤? ...

有個問題請指點,希望你會回覆謝謝
MCU死了,拿機去給音响師傅看有得修好嗎
若沒得修,買塊LC6520C芯片,將壞芯片拆內裡的CPU軟件放在新芯片內裡,可以這樣做嗎

楼主(2012-03-20):
用遙控可以開著power,但直接按擴音機power沒反應,因擴音機要連接獨立收音機先會著power,用遙控可以開著收音機,內裡時鐘和數據訊號到擴音機的MCU開著power,

檢測過著機時mcu復位pin 2v ,會是2V是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