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Toshiba 29Z80G 色偏(無紅色)問題

楼主(2012-01-15):
請教各位先進關於Toshiba全平面電視色偏(無紅色)問題:
1. 這是拍賣網站購買的二手電視, 現場無法測試, 帶回家才發現遙控功能故障.
2. 原始問題是"無法接受遙控訊號", 更換紅外線模組以後, 遙控接受功能已經修復.
3. 繼續測試發現影像只有"藍色"及"綠色".
4. 拆下CRT管座電路板, 發現三顆C4544電晶體, 判斷是三原色晶體, 將紅色及綠色交換, 沒有任何改善.
5. 分別解銲連接紅色及藍色晶體C極的電阻量測, 電阻值皆556(Ohm)左右, 判斷正常.
6. CRT管座紅色腳位重銲, 沒有改善.
7. 電視開啟狀態下, 直接量測CRT管座電壓, 只有紅色維持210V DC, 不會變化.
8. 工程模式下, 開啟三原色畫面, 只有紅色異常.
9. 工程模式下調整RCUT無效.
10. 電路板正面照.

電路板

電路板

11. 在下是電機背景, 電視原理理解有限, 但是有基本查修能力, 懇請各位先進協助.

网友A:
KR KB KB個電壓是多少? 管座上的電壓

KR 晶體B腳電壓是多少?

网友B:
測量RGB訊號與CRT
那三顆電阻不接的情況下,開機,量灯座的RGB三個點是否有電壓出來。
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R KB KB個電壓是多少? 管座上的電壓

感謝回覆.
請問KR, KB, KG的電壓是DC或是AC, 要接上CRT量測嗎?
我用數位電表量測, 只有KR量測出210V的DC電壓, KB及KG一直跳動無法量測.
下個假日會回報KR B極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RGB訊號與CRT
那三顆電阻不接的情況下,開機,量灯座的RGB三個點是否有電壓出來。
噗... ...

感謝回覆.
請問要接上CRT量測嗎? 電壓應量測DC或是AC?

网友C:
KB及KG一直跳動==> 有影像信號動作 所以一直跳動
相較KR量測出210V的DC電壓  表示影像信號未送達
基於 1#  4. 拆下CRT管座電路板, 發現三顆C4544電晶體, 判斷是三原色晶體, 將紅色及綠色交換

請參考 3# 圖上方 檢查RGB 信號 (或者紅色及綠色交換 )
可能是 RGB 信號插座 紅色信號未送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B及KG一直跳動==> 有影像信號動作 所以一直跳動
相較KR量測出210V的DC電壓  表示影像信號未送達
基於 1#  ...

感謝回覆, 請待我假日量測結果後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RGB訊號與CRT
那三顆電阻不接的情況下,開機,量灯座的RGB三個點是否有電壓出來。
噗... ...

你好:
R的訊號端輸入為3.27V DC
G的訊號端輸入為3.11V DC
B的訊號端輸入為3.12V DC
都有訊號.
電阻斷路不接, 燈座上的電壓量測結果如下:
KR 183.8V DC
KB 181.8V DC
KG 188.7V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KR KB KB個電壓是多少? 管座上的電壓

你好:
管座上的電壓分列如下:
KB: 130.2V DC(peak) 會跳動
KB: 132.4V DC(peak) 會跳動
KR: 211.7V DC 固定不會跳動

將管座與電路板分離, 再度量測電壓結果如下:
KB: 123.9V DC 會跳動
KG: 125.4V DC 會跳動
KR: 212.3V DC 固定不會跳動

請問有沒有下一個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60-1-1.html

感謝提醒, 這一篇之前拜讀過, 三個晶體也重銲過, 沒有任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R KB KB個電壓是多少? 管座上的電壓

你好:

管座上的電壓分列如下:
KB: 130.2V DC(peak) 會跳動
KB: 132.4V DC(peak) 會跳動
KR: 211.7V DC 固定不會跳動

將管座與電路板分離, 再度量測電壓結果如下:
KB: 123.9V DC 會跳動
KG: 125.4V DC 會跳動
KR: 212.3V DC 固定不會跳動

R電晶體B極電壓: 9.06V DC

网友B:
ctc1624 大大
信號是用示波器量嗎?

以大大量的結果可能訊號有來,且crt也是ok的。

問題縮小了,從排線R訊號追查起,一些電阻、二極體、電感等,看有無斷路

或者你在排線端,把R跟B或G掉換,測試一下,應該不是很難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c1624 大大
信號是用示波器量嗎?

你好:

電壓用數位三用電表量測.
我交換一下輸入訊號, 然後回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c1624 大大
信號是用示波器量嗎?

你好:
正確的輸入訊號排列如下:

只接藍色的畫面如下:

只接綠色的畫面如下:

只接紅色沒有畫面

將紅色訊號接到綠色腳位:

判斷紅色訊號正常, 由紅色訊號輸入端到管座電路輸出有問題.

网友:
重點在 葡萄大 13#  說的
問題縮小了  從排線R訊號追查起,一些電阻、二極體、電感等,看有無斷路
=======================================
排線R/G/B訊號 到各功率晶体(有散熱片) 之間電路 是3組獨立 對稱電路
利用對稱電路特性  追一下R 訊號電路  與G/B電路比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