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印表機是否不用固定IP可以設定

楼主(2012-01-15):
我的C9100是否可以接在IP分享器後端

网友A:
可以ㄚ,用LAN的IP或開NETBIOS用網芳連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ㄚ,用LAN的IP或開NETBIOS用網芳連PRINT

如何設定?我不想接在電腦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設定?我不想接在電腦上

不想接在電腦,就設定在網路上,如4F說法

网友:
直接由IP分享器派發IP,
所有LAN裡的電腦都需要設定NetBIOS,
就可以當成是一台電腦一樣由網路芳鄰分享列印....

啊~沒注意到樓上已經有大大說了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