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速普樂SPL-320T維修

楼主(2012-01-15):
送電完全無反應
1.打開機殼量變壓器一次側115V,二次側13V(依變壓器標示應為15.5V),及9.5V(依變壓器標示20V)
2.拆除二支1N5393二極體,再量測二次側空載電壓16.6V ,21.4V正常,1N5393整流子正常
3.兩只儲能濾波電容外觀正常,懷疑是否7812三端穩壓前的0.33uF鉭電容有問題
4.果不其然,短路了,換了一顆拆機的0.33uF金屬皮膜,攪定.
5.那兩個2200uF/25V及470uF/35V容值都不足1660u及341uF且耐壓跟整流後電壓值(22.7V及27.4V)太近,把它都換手上50V的電容,只是那個85度的先將就一下,還是要把它換成105度的.

网友:
那顆是muse電容嗎?

网友:
我也正想問的說,怎音響等級電容用來修電磁爐=.=

网友:
Nichicon綠皮幾乎就可以確定是MUSE了n_131|

楼主:
狼大說的沒錯手上剛好只有這個綠皮,高度也快頂到上承板, 加熱時還是不妥,先頂著用,已經另外買了panasonic 35V 105度的,等寄來再換.

補張0.33uF鉭電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