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1940w-3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15):
這台是同事的螢幕好像還沒過保固就壞了(無電源),找不到保證書就拿來修了。

1.型號
2.電源故障無法啟動(電源指示燈不亮)
3.面板型號
4.拆開外殼內部照
5.P/I板電容NG*2(故障點之1)-->全部更新OK(日系)470UF/25V--->升級1000UF/25V-容量增加價格不變-
6.P/I板銲點檢查補銲
7.A/D板上的小電容*5拆下量測都已無容值(故障點之2),全部更新OK(日系)
8.工程模式進入方法,(上鍵+下鍵+POWER鍵)--->指示燈變橘色 再按1鍵
  進入後看到2009.05.21製造,若是3年保固還沒到期就壞了,品質堪慮啊!!!!!
9.完修測試

网友A:
恭喜完修
AD上那顆D2PAK封裝的三端子穩壓IC變色蠻嚴重的,最好注意一下健康狀況喔

网友:
狼大您應該是指左上角那顆??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AD上那顆D2PAK封裝的三端子穩壓IC變色蠻嚴重的,最好注意一下健康狀況喔 ...

感謝狼大關心,那顆三端子穩壓IC(3.3V)有解銲下來處理過了,銲回去後測量輸出電壓已恢復正常也不再異常發熱了。

网友:
大罐用卡久~

网友:
好棒的維修實例
小弟要多學著點囉

网友:
除了換電容還要注意零件的顏色, 進而觀察零件的健康狀況,恭喜完修!

网友A:
因為之前維修時也有遇過變色的三端子穩壓IC,當時補焊及測量電壓沒問題就沒理它,結果一個多月後使用者反應重新通電後(就是電源插頭拔下來再插回去)第一次開機畫面上會有"波紋"移動,後來用示波器一量,發現當初變色沒換的穩壓IC輸出漣波增大,後來換一顆新的漣波就變小,裝回去也沒有波紋的現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之前維修時也有遇過變色的三端子穩壓IC,當時補焊及測量電壓沒問題就沒理它,結果一個多月後使用者反應 ...

謝謝狼大提點,先備料等他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提點,先備料等他回來。

可能要等到天氣熱一點加上使用者天天用n_131|

网友:
狼大又不知不覺增長一些人見聞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學習到了

网友:
明察秋毫也是維修的一門功夫
感謝分享~~~

网友(2012-02-14):
AD板電容值悄悄無容值了!!!最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