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味道!!(二)

楼主(2012-01-16):
這時候剛好有需要用到另一台電腦 , 就把電腦打開來 , 等待著進入 Windows_xP 系統 !! 奇怪 !! 這邊的味道特別重 ,

可是這邊除了這台電腦外 , 就是那台床頭音響 , 但是並沒有開機 , 這時電腦也進入了系統了 , 準備好我的隨身碟存取資料 ,

這時眼睛剛好望向前方, 發現了奇怪的東西 , 疑 !! 那插頭為什麼有黃黃煙燻的感覺 , 難道 !! ........ 立即關閉電腦 !!

同時也關閉 NFB , 拿出電錶測試一下有無電壓 !!嗯 !! 正常沒有電了 !! 接下來動手拆下這個插頭及插座 , 拿來聞一下

就是這個味道 !!困擾我好幾天的味道 , 原來是插座燒毀的味道 , 其實會有 [魷魚 散發出的 腥味 , 但又帶點尿騷味] ,

這也不是沒原因,這個插頭及插座使用的是難燃材質 , 據我所知是含有尿素成份 , 所以會產生這個味道也不足為奇 ,

這下子真像大白了 !!

接下來就是更換這個插座了 !! 這應該算是我的本科,卸下了兩邊固定的螺絲,很輕鬆的拉開這個插座,什麼 !!

這電線會不會用的太細了 !!

根據電工法規規定 , 窒內插座配線最小線徑應該在 1.6MM , 這一看就知道是 1.2MM 的 , 當初這建商真是偷很大 ,

整個社區大概三十幾戶,這樣子搞 真讓他賺很大 !! 真是沒良心 !! 也不管別人的死活 !! 沒有職業道德啦 !!

先換上臨時的插座,改天在外出購買,看到這裡,或許大家心裡會有一個想法 ??是不是因為我插座用電過量 ?? 真的是這樣嗎 ??

下面有圖為證這是我換用臨時插座,實際測量整個用電量, 總電流 最大不會 超過 5 安培 , 或許大家會問既然電沒過量 ,

為什麼 ?? 會燒毀這個插座呢 ?? 請大家想一想告訴我你的答案吧 !!

2012.03.14 (補完修圖)

网友:
應該是跟塑膠件材質有關係吧...可能是次料壓製

网友:
濕氣+氧化

网友:
電工專業問題 我不清楚
似乎是插座接觸不佳(觸點電阻變大)

网友:
1.插座接孔需用單心線徑2.0mm.....只用1.2mm會無法密合...易接觸不良!

2.插頭.插座氧化或兩者接合度不足...亦會造成接觸不良!

~~~以上是燒毀此插座的主因~~~

网友:
插座跟插頭過於老舊接觸不良
以前有使用過高瓦特數的設備

网友:
插座內的銅片氧化,導致接觸不良!

网友:
應該是插座洞內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A:
jeanshyen大,如果是1.2mm您用電沒超過線徑容許量,也不至於燒成這樣。
1.您插座是日系插座嗎?台製次級廠塑料常發生。
2.也可能是線徑太細,插入插座後接觸不良導至電流增大

給您參考

网友:
被油漆滲進去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插頭&插座之間的接觸電阻變大了
因此,就算電流不高,根據P=I*I*R
久而久之就會越來越熱,
金屬越熱,就越容易氧化
氧化形成接觸電阻增加.....................如此周而復始,惡性循環
就出現樓大親身經歷的狀況了
很多電線走火也就因此產生了,恭喜你及早發現

网友:
L N 短路,燒毀,才不過電

网友:
牛認為, 是1.2mm的電線並沒有很緊的插入插座接頭內..
造成接觸不良而產生高溫... 最後插座就 "呼" 掉了!!

网友:
接觸不良

网友:
插頭短路.

网友:
原來是插座頭氧化!

我是遇過的是,使用廁所的插座,因為廁所水氣重,插座頭內部銅片氧化,結果我使用砂輪機(神達),使用完拔除插頭,手指頭被插座頭燙出水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jeanshyen大,如果是1.2mm您用電沒超過線徑容許量,也不至於燒成這樣。
1.您插座是日系插座嗎?台製次級廠塑 ...

jeanshyen大您還是注意一下電線插入插座孔後,會不會用手很容意拔出,因依該插座是不能使用1.2mm的pvc線,若換線工程大,可考慮在銅線上加焊錫,增加接觸面積

网友:
那, 應該就和牛家中之前某個案例一樣,
好家在... 發現得早!! 沒事!!!

网友:
線徑太小,插孔咬不住,產生"失罷庫",因而插座毀損.不過電

网友:
續4#   謝謝分享經驗  敲字辛苦了
這類 插座接觸不佳(觸點電阻變大) 導致燒毀的概念
可以概念延深 如  AC線插入 電鍋/熱水瓶 內的那一端
      再延深如 PCB DC-IN  使用SMD的Ferrite Bead

网友:
難怪汽車電力系統(12V) 接點都是大的嚇人
台灣機車剛邁入150cc 的時期 [發電機=>穩壓器]接點規格延用125cc
也出現些 電線接點燒熔 的 火燒車事件

网友:
回覆的內容都只有作者可見....這功能還真神奇....

网友:
是不是因為有小螞蟻在裡面

网友:
是溫度過高
沒有短路當然電不會過量 更不會跳掉,
電線走火總開關都不會跳掉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519&pid=437613
插座一直插著會耗電的電器或使用高瓦數電器,線路與插座會發熱。
電線過細或插座氧化積灰塵,電阻增加,發熱增加,
  熱量 w = i^2 r  電流平方 * 電阻
當發熱量超過電線本身能散熱的程度,熱度一直持續增加,
(沒有短路 電流不變)
到最後電線包覆或插座熱到脆化碳化或塑膠成分氣化,達到燃點時,
所有可燃氣體一起燃燒,即所謂的電線走火,產生濃煙;
如果附近有其他可燃物,火勢會迅速蔓延。
或是熱到絕緣包覆熔化 形成漏電但未達短路 (短路就跳掉了),
整個漏電迴路形同加熱線圈,最後就失火了。

另外使用耐燃材料只是延後火災的發生,
延後的過程讓人較有機會發現線路走火的問題。
最根本還是要使用符合規定的線材與插座,
正確紮實的施作安裝。
人命關天,安全第一!